[软件] 在UOS下运行开卡软件玩玩,看看能否识别优盘....

楼主(2024-05-27):
在UOS下运行开卡软件玩玩

刚好手头没有这个优盘,不然可以试试到底能不能用,上次把linux系统里装满了win平台下的流氓软件,删都删不掉

网友:
设备驱动就是个问题吧,能识别到u盘么

网友:
应该可以识别

网友A:
这个是深度系统吗

楼主:
刚试过,硅格的不识别,软件可以打开也可设置,就是识别不到U盘

网友:
UOS系统免费吗?

网友B:
u盘的驱动有通用规范,使用不成问题,能不能开卡就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的驱动有通用规范,使用不成问题,能不能开卡就是问题了

不能,试过了,开卡软件能运行但是识别不到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深度系统吗

Linux系统   开放代码,世界有Linux俱乐部,都是搞自己的Linux系统的爱好者。

网友:
啊 竟然在这里面都可以运行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体制内linux是个趋势

网友:
UOS适配的驱动还是蛮多的,基本上常见的驱动都齐备了!这也是生态发展的基本保障啊!

网友:
没有win下好用

网友C:
统信家庭版,得申请试用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深度系统吗

这个是UOS系统,和deepin(也就是你说的深度系统)的关系就是一个是商业版,一个是社区版,同一个公司开发的系统,之前用了一段时间的uos,目前我又换成了deep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统信家庭版,得申请试用码吧?

家庭版好像不需要申请什么码吧?也可以用社区版deepin,跟uos几乎一样(本来就是一个公司开发的无非uos是面向商用的版本,deepin面向普通用户)。

网友:
一点点进步,以后就可以换国产系统了

网友:
deepin 3.0 测试版最近在用。固态硬盘也较慢,打开文件管理器总是没反应。驱动也难装,然后这里问题那里问题,就没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