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年的日产三和万用表 SANWA DA-50C改锂电

楼主(2024-05-27):
手上一块 20年前的 小日子万用表 SANWA DA-50C 使用的内置两节7号干电池,一不小心 干电池就漏液 腐蚀表内。

网上找了 锂电充电板加3伏降压板,用手上的3.7伏锂电 改造下电源。

动手

3伏降压板,在这也做3伏稳压板用。

TYPE-C充电板加3.7伏锂电

外加两 LED,把充电状态显示外显。

至此 完成 谢谢

楼主:
一轮测试下来还好。就是量220伏交流不准确。

有 老法师来解惑的吗?

楼主:
测试一圈 发现测量220伏交流点 误差大,请解惑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更完美

网友:
还是磷酸铁锂吧!没有干扰

网友:
没改锂电前,测量市电误差应该也有点大吧?

网友:
交流档先看看能不能校准,校准也不行的话,换电容

网友:
使用干电池也是测交流误差大?

网友:
这误差和换电池没关系吧

网友:
试试用电池测量交流档误差是多少

网友:
那个3V降压板的静态功耗大,工作中有干扰,不如直接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
用一节锂电池10440(7号)3.7V,加一个占位筒,在加一只二极管降0.7V。直接代替2节7号干电池。

网友A:
只能说爱折腾,我一直用倍量,最近干些小工程,拍了一堆工具,不是仪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爱折腾,我一直用倍量,最近干些小工程,拍了一堆工具,不是仪器 ...

老手还要啥工具啊

网友:
交流不准,市电准不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手还要啥工具啊

老手也要吃饭,哈哈

网友:
日本的表应该很省电吧,改锂电有点多余啊。

网友:
老手不用工具?难道直接上手摸?!

网友:
观摩学习!动手能力强

网友:
好想法,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