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玻璃移门怎么拆开

楼主(2024-05-27):
家里浴室的玻璃移门坏了,是下面安装滑轮的那根边框坏了,请问怎么能拆下来?

网友:
向上顶留出底部空间即可向外平移出。

网友:
先看四个角那有没有导轨限位片卡着,拆了之后整个往上一抬再把下面向外倾斜就能拿出来了。

网友:
门整体上提,从滑道移出来,底下两侧螺丝拆下取出轮子,底下好像也有螺丝,不记得了

网友:
双手抱住玻璃门的两边,用力缓缓垂直往上抬。

网友:
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底部带滑轮的,上边的滑槽是有活动空间的,把整扇门往上顶,然后底部往轨道外推或拉即可,这个门这么大,一定要至少两个人操作,要不然可能扶不住

网友:
抓住两边往上提起再移出来。

网友A:
门下边侧面应该有调节轮子高度的螺丝孔,轮子高度调一下就可以往上把门提出来了

网友B:
使劲向上提,再向外移出即可,多数是滑轮卡死。

网友C:
抬起整扇门,再向外移动使门板脱离门框,然后长边着地,拧下固定门扇底边两头的螺钉,即可取下底边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劲向上提,再向外移出即可,多数是滑轮卡死。

我是要拆下边框,不是轮子和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下边侧面应该有调节轮子高度的螺丝孔,轮子高度调一下就可以往上把门提出来了 ...

我是要拆门上的边框

网友:
四角各有一颗长螺丝固定,用六角扳手拧开。

网友D:
话说这种铝合金移门就不适合放浴室使用,太重不说还容易腐蚀,我在下面加了根铝方管,两角再用不锈钢角铁固定。先凑合用,实在不行我再考虑换磨砂亚克力门,就是价格太不讨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种铝合金移门就不适合放浴室使用,太重不说还容易腐蚀,我在下面加了根铝方管,两角再用不锈钢角铁固 ...

一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抬起整扇门,再向外移动使门板脱离门框,然后长边着地,拧下固定门扇底边两头的螺钉,即可取下底边处理了。 ...

有没有胶需要用刀划开?

网友:
这和家里阳台的推拉窗性质一样,先往上抬起,再从下面拨出来。一个人不好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胶需要用刀划开?

断桥铝的玻璃与门边打密封胶,这种移门(窗)通常只塞点胶条,一般不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