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老式铅酸电池手电

楼主(2024-05-27):
老式铅酸电池。昨天晚上不能使用了。
刚刚把它打开。一开始以为是内部线路断了,后来又怀疑是电容失容了,最后发现电池报废了!

网友A:
小铅酸电池是真的不经用,用个一年算是好的了,可以改成锂电池,可以用个十年。

网友B:
不算老,老的都是小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算老,老的都是小灯珠

小灯珠都是有年代感的东东。

网友C:
在铅电失效时充电时开关灯会烧LED灯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铅电失效时充电时开关灯会烧LED灯芯,

220伏阻容降压有恒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铅电失效时充电时开关灯会烧LED灯芯,

电池不失效情况下充电时开关灯也会烧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铅酸电池是真的不经用,用个一年算是好的了,可以改成锂电池,可以用个十年。 ...

我这个用四五年了,老家还有一个好像时间更长一点

网友:
正好有机会换锂电池了,动手的素材

网友:
电池失效,不可以充电,否则全烧

网友:
铅酸电池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免维护铅蓄电池基本已经淘汰,充电次数相对少,充不进就报废了,环境污染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伏阻容降压有恒流效果。

恒流不限压,要是忘了拔插头,直接就充废了

网友:
可换成18650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