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5号电池手电

楼主(2024-05-27):
手电不亮了,研究了半天,才发现是尾部开关坏了。不知道该怎么更换那个开关!首先都不知道该怎么取出来!请问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有的是使劲按出来,有的是用鲤鱼钳旋出来。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这个手电有点年代了。

网友A:
反了,要从另一面拆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卡簧钳。如果没有,用镊子尖插进负极那2个孔里,就可以扭下来,同样开光在前面的正极也是这样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了,要从另一面拆

大概要从带弹簧那面拆,一般是螺纹圈压住的。

网友:
把尾部翻过来看看,是不是可以直接向前推

网友:
用剪刀、镊子之类的卡住那两个孔转转看看能取下来不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种尾部按压式的开关寿命都不长,不知为何大量充斥在现在的电筒中使用。

网友:
这个不好拆

网友:
这个真不好拆呀!!!

网友:
最近 对手电兴趣有点大

网友:
如果有螺纹,就是旋出来的,如果没有螺纹,就从后面按出来。

网友:
好像从有胶帽那边拆

网友:
难道不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
从底部使劲顶出来

网友:
拿镊子或剪刀旋转。大部分是旋转结构。

网友:
可能是螺纹连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