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活不过当晚,到手即霍霍掉的杂牌27寸2K显示器加喇叭改亮度

楼主(2024-05-27):
需要换个显示器,看中了一台杂牌27寸的显示器,IPS屏2K分辨率的,价格499觉得霍霍一下也可以,就下单了

到手看着就觉得廉价感,外壳塑料有毛边且偏软,估计塑化剂放多了,时间长了容易老化变脆

这个公模设计的常用按键布局,电源指示灯都放在背面,有够敷衍的

FSW-120400 看电源这个印字,字迹都难看清楚

接口是HDMI+DP,3.5mm接口是音频输出,USB是仅供电

装机上电,看下表现色彩尚可,就是IPS屏的四周边缘有不规整漏光,毕竟价格定位在那里,也不强求完美了
因为我的使用环境是夜间无照明情况,使用我的要求是屏幕的亮度要足够低,最高亮度无所谓,最低亮度一定不能晃眼
按我以往改显示器的经验,把背光电路的LED电流取样电阻加大就可以降低亮度,说干就干
拆显示器很方便,都是卡扣固定,一边撬开就行

露出了面板的驱动电路了

查面板信息,看参数还可以的,5ms的延迟,100%的sRGB

拆开后发现有内置喇叭的安装位

那就安排上

主电路板上的音频部分是空焊,找个小功放板粘上去

电路板看着还行,原取样电阻是3个2Ω并联

保留了一个,亮度是降下来了,但冷开机会背光闪一下就黑屏,估计是不够最低的电流驱动停止工作了
使用下一步设想是要给加个DC的小电流辅助,直接给背光供电,做成DC和PWM的双重背光驱动

网友A:
杂牌显示器还是算了吧,运气好没啥问题,运气不好能折腾死人

网友:
淘过两台二手品牌27寸显示器,一台Acer花了两百多,一台LG三百多,比杂牌好多了!

网友:
现在品牌的也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显示器还是算了吧,运气好没啥问题,运气不好能折腾死人

在强大的楼主面前,这都不算事。

网友:
500可以买27寸的NEC2708HI了,还有HDM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强大的楼主面前,这都不算事。

这话说得对

网友C:
这个拆开的做工也不怎么杂牌感啊,我拆过那个优派的才杂牌感的可怕,里面固定板子是直接双面胶,线是捆扎的,没有排线,输入板,电源板,背光板,调节板都是独立的,就是你上某宝买一套驱动,买个屏幕的那种感觉!!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还真便宜哦,我现在还在使用20寸的,看来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网友:
我买过3台杂牌,用着都没问题。

漏光是IPS通病纯黑才能发现,日常使用无感。

最后一次买的24寸发来固件居然是27寸的,语言是俄文,找了半天才找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拆开的做工也不怎么杂牌感啊,我拆过那个优派的才杂牌感的可怕,里面固定板子是直接双面胶,线是捆扎的 ...

你的应该是山寨货不是真的,小鸟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用料,只是这品牌这几年没落了
你可找下同型号的拆机图就知道了

网友:
杂牌显示器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种其实可以说是公模了
俺的这个4K的和你的模具也差不多
后面有摇杆版本和按键版本的
其实现在显示器这东西 还真没啥技术含量
面板也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拆开的做工也不怎么杂牌感啊,我拆过那个优派的才杂牌感的可怕,里面固定板子是直接双面胶,线是捆扎的 ...

我用的就是优派

网友:
朋友在广州郊区一家知名厂做液晶面板,他说精品都是出口给外国的,国内用的是次等品

网友:
KKTV的还行,24寸狗东只要380一个,今年我已经买了快20个了

网友:
喇叭尺寸恰好相符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组装公模的,质量差不差看人品,尽量买保修长的就是了,这价格可以了,我前几年买的1080p的24寸的都要300多了

网友:
显示屏我有点偏执必须效果好的分辨率高的,不碰杂牌拼装屏,用Dell屏最多,公司和我有关的上千个平台80%用的是Dell22/24寸2K/4K,前年开始增加8K平台.

网友:
通用方案的显示器以前使用起来还可以,做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