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汽车也用铝线电机?

楼主(2024-05-27):
电动汽车算高端产品,

为何听多家电动汽车选择全铝电机做为动力电机?
用铜的不好么?
一辆报价20万的车子,用全铝电机,相比全铜电机成本能省下多少钱
有人知道么

网友:
这个还没有了解过,果真如此么?

网友A:
铜贵且太重,铜的比重是8.9,铝是2.7,铜是铝的三倍;而铝的电阻是铜的1.67倍,同载流能力的铝线价格是铜线的40%左右
这么算下来,假设原来的铜线要用1万元,那么铝线大概花4000块,载流能力不变,重量只有铜的的一半,你说用厂商愿意哪个?

网友B:
按楼上的说法用铝的不是体积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贵且太重,铜的比重是8.9,铝是2.7,铜是铝的三倍;而铝的电阻是铜的1.67倍,同载流能力的铝线价格是铜线 ...

铝电阻大,要取得与铜相同电阻,要增加线径,
纯铝电机线圈的线是否比铜线要粗很多?

铝的散热是不是不如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铝电阻大,要取得与铜相同电阻,要增加线径,
纯铝电机线圈的线是否比铜线要粗很多?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貌似说铝的散热性比铜好,但是热容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貌似说铝的散热性比铜好,但是热容量小。

热容量小,容易温升大,容易高温,所以做动力电机性能不如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容量小,容易温升大,容易高温,所以做动力电机性能不如铜?

铝的热传导不如铜人家热容小成本低易成型散热块,在大截面积线径用铝线可靠性是有保证的,具体电磁转换效率没有找到相关数据,毕竟电动车对于能效比那是特别敏感的.

网友:
就是为了省钱。几十块就不是钱了吗?

网友:
土地爷吃蚂蚱,
大小是点腥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的说法用铝的不是体积要大了

铝线和铜线比,同载流能力的电线是要稍微粗一点,但是不会像你们想象那样粗非常多
以AWG规范计算面积和线径, 以2/0号线为例,线径9.3mm,横截面67.4mm2,标准载流电流266A,以铝线替换之,横截面要大1.67倍,横截面位112.5mm2,此时电缆规格应接近4/0号线,线径11.6mm,横截面107mm2,仅仅粗了2.3mm
所以即使是电机用铝线,线径粗一点也不是问题,铝线的电缆直径大约是铜线的1.2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和铜线比,同载流能力的电线是要稍微粗一点,但是不会像你们想象那样粗非常多
以AWG规范计算面积和线 ...

线径粗,电机尺寸是不是要变大不少

热容下,温度还容易升高,除了成本低,没别的优势吧

网友D:
说的是铝线,没说铝线电动机吧?

网友:
为了省钱,相信用铝厂家设计也经过认证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径粗,电机尺寸是不是要变大不少

热容下,温度还容易升高,除了成本低,没别的优势吧

不一定要变粗,厂商可以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升级电压嘛,现在小米都干到800V了
根据欧姆定律,提高电压,同功率情况下发热减少,所以电机体积可以维持不变,至于热量嘛,这点不是问题,风冷不行工程师还可以上液冷
工程学都是要取舍的,不可能有成本、性能、可靠性完美三角的产品存在的

网友:
但是,都不考虑转换效率吗?

网友:
当然还是铜的好,厂家还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才做成铝线的电动机;如果不考虑成本,做成金子的电动机,更气派,好多人镶金牙为了好看,没钱的只能镶个烤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贵且太重,铜的比重是8.9,铝是2.7,铜是铝的三倍;而铝的电阻是铜的1.67倍,同载流能力的铝线价格是铜线 ...

之前随便拉了个excel表算过,如果没算错的话, 结果就是 铝线确实轻了很多,但由于电缆外皮重量,并没有轻一半的重量,但是价格只有铜的12%左右,,但是整车的电缆又不可能全部用 铝的,用铝线的占比或许不大,也就是说,对于单台车,可能并没有省太多成本,但是批量的话,确实要省很多钱,反正又不是不能用,说多了都是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铝线,没说铝线电动机吧?

电机是铜线,铝线的话,要麻烦太多,属于偷鸡失米的操作,,动力线用铝线可以

网友:
是否有误会,全铝电机应该指电机外壳等是铝,线圈和导线之类是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