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羚商业无线路由器_H2型拆机 MT7620A+16M+128M

楼主(2024-05-27):
9.9包邮入的,卖家没提供任何信息,到手是mt7620a方案的,没有无线功放,自带固件支持无线中继wisp模式,1wan 1lan 1usb,跟之前入的8.9的一样都是不支持ipv6,会导致微信之类的app接收消息延迟好几分钟,无奈只能刷了,ttl没标,lan口有个4pin,能找到3.3v,不过ttl输出全是乱码,输入也有回复,不够也是乱码。无奈上编程器夹子,先备份再写入gpio13的breed,reset是13,再保留bootloader刷入备份的固件就能启动原版固件,openwrt的用oye-0001的,无线跟wan/lan都正常,就顶部指示灯不亮,其他没有问题,openwrt的ipv6支持的非常好,即插即用。

卖家的介绍图

到手原版固件启动后指示灯还是可哇塞的,外置天线比较麻烦,占地方

dc插座是5525的,5v也能正常启动,用的5525转5521头,刚好能用

侧面usb口

原固件的无线功能很强大

无线中继

无线设置

硬件版本3.0

后壳四个螺丝,非常好拆

全部零件,右下角是疑似ttl接口,接上线是乱码

16M美信的

mt7620a

南亚8位128M ddr2

疑似ttl接口,没有丝印标注。最左侧是gnd,最右侧是3.3v

夹子可以直接读取写入

无线是直出的,没有lna跟pa

lan口用的是3跟4

oye-0001

无线

9.9当wifi网卡给台式机用够了,16M可以装不少软件

网友:
9.9包邮,有个U口,还有点使用的价值,,这外观设计也真是的,,天线内置好像更好看

网友A:
9.9包邮,很不错了,还能刷老毛子接打印机,天线改内置,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包邮,很不错了,还能刷老毛子接打印机,天线改内置,完美了。



网友:
有U口可以外接设备不错,天线看着不爽,看是否能改个内置。

网友:
7620A还是padvan最好用

网友:
7620A 7628AN 还是padvan最好

网友:
7620a好像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啊
而且有线只支持100M 就很……

网友:
9.9元还是物有所值

网友:
7620刷老毛子 出租屋专用,家用好歹全千兆双频带功放

网友:
老了点,感谢分享!!

网友:
乱码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
刷个padavan或者pandorabox固件,闭源驱动的无线更好用

网友:
9.9包邮,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能不能刷成OPENWRT?

网友:
这个可以改打印服务器吧

网友:
配置低了一点,哎,mt7620A

网友B(2024-06-27):
原始固件有备份吗?能共享一下吗?

刚才去小黄鱼上看了一下,现在至少要25以上了

我只要想要它的中继功能。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有中继功能的固件

楼主:
编程器固件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始固件有备份吗?能共享一下吗?

刚才去小黄鱼上看了一下,现在至少要25以上了

编程器固件备份已发,打不开的话扩展名改成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