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蒜空调和奥克斯是啥关系?多多上的华蒜自称是奥克斯子品牌,真的如此?

楼主(2024-05-27):
各位拆过哪些空调,买空调出了看功率,主要看哪些地方?

空调用料好坏,售后,
哪一家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就像 小米 红米的关系,华蒜还是别买了,华凌 科龙应该还行

网友:
华蒜是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 小米 红米的关系,华蒜还是别买了,华凌 科龙应该还行

华凌比美的更靠谱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凌比美的更靠谱么?

华凌是美的子品牌,同厂家生产的,基本无太多差别,价格便宜。

网友:
据说华凌可以

网友:
华蒜 奥克斯低端产品  内外电机都是铝线的 做工也差劲    华凌N8HE1pro   小米巨省电pro  TLC 真省电pro  这几款网络神机可以关注

网友B:
主要根据房间大小选择制冷量,按照一平方米200W制冷量计算,选择靠谱一点的品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凌是美的子品牌,同厂家生产的,基本无太多差别,价格便宜。

华凌比美的便宜多少?

类似水星和TP么?只是品牌差异,产品质量没什么区别?

网友:
现在叫做互联网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凌比美的便宜多少?

类似水星和TP么?只是品牌差异,产品质量没什么区别? ...

价格差几百,华凌有的机型基本是美的换标换壳机。

网友:
巨华蒜是它父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根据房间大小选择制冷量,按照一平方米200W制冷量计算,选择靠谱一点的品牌就行! ...

20平方,一个墙是玻璃隔热不好,应该用几匹的空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平方,一个墙是玻璃隔热不好,应该用几匹的空调?

1P或者大1P都行,卧室挂机现在没那么不堪。我在广东几年,80平的两居室只有两个卧室有空调,最后两卧室空调打开,厨房,卫生间关闭,物理温度也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平方,一个墙是玻璃隔热不好,应该用几匹的空调?

一平方米200W已经是放大了的,选择4000W制冷量即可,在空调的名牌上就有“制冷量”,而没有“匹”的这么个量

网友:
差别一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或者大1P都行,卧室挂机现在没那么不堪。我在广东几年,80平的两居室只有两个卧室有空调,最后两卧室空 ...

匹数不够会不会把空调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平方米200W已经是放大了的,选择4000W制冷量即可,在空调的名牌上就有“制冷量”,而没有“匹”的这么 ...

为何网上的单位都是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或者大1P都行,卧室挂机现在没那么不堪。我在广东几年,80平的两居室只有两个卧室有空调,最后两卧室空 ...

大1P是不是1.5匹?

网友:
啥牌子 华蒜?划算?有点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