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天邑飞邑FY-AX5410,AX5400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4-05-27):
外观6根天线,很普通的造型,机身很薄

很小的一个散热片,一颗16V470的电容,6根天线都是可拔的

背部的均热板,螺丝我已经拆了

128M的spi nand闪存,丝印MX35LF1GE4AB

撬开屏蔽罩的整体外观,2.4G是用CPU集成的

CPU是博通的BCM6750

内存是镁光的丝印D9PTK,256M的内存

5G芯片是单独一颗BCM43684,4X4的

2.4G用的FEM,丝印59946HT,不知道啥牌子的,2颗

5G用的FEM,丝印648676E,同样不知道啥牌子,4颗

用了半天,整体信号表现还是可以,比tp的5480差一点,不过网络很稳定,温度控制的也不错。可惜飞邑的固件,总感觉差点意思,本来想换个512M的内存刷下P大的固件,可是找了半天只找到编程器固件和R系列的收费固件,没找到B系列的固件,只能作罢,可惜了。

网友:
路由器散热不 小

网友:
如果是集成天线的外观就更好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能刷OP就好玩多点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壳大芯小,散热好

网友:
散热够大,功放规模大,相比tp三贱客之流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每一路都有功放,散热也给力,比三贱客厚道多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哇,每一路都有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哇,每一路都有功放。

但是不知道这个功放的牌子哇,找了半天没找到资料

网友B:
散热背板怎么拆下的

网友C:
这个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换个闪存、内存就像华硕AX3000,V1,AX82U硬件,,这货出货量大,价格够 平,就会有大佬改梅林玩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散热好,有六路独立功放,这真强!
就是没有USB、没固件是有点可惜!

网友:
这牌子的固件是很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背板怎么拆下的

就是螺丝固定的,螺丝去掉就行了,导热垫有些粘性,一个脚轻轻翘起,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这个外壳 和ty6201a一模一样啊
不过PCB没了交换芯片,多了个5G芯片,CPU也从6755换成了67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相当不错

硬件不错,可惜飞邑的固件已经没有维护了,又找不到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