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买了块DELL N4050电池,测试发现质量一般,将就用...

楼主(2024-05-27):
日常使用N年前的DELL N4050电池不行了,损耗高达89%,基本上拔电几分钟就OVER了:

从假货宝上找了个便宜的,所以鸡鸡太老了没必要买好的:

包装还可以,包装型号写的是4010,不过跟4050通用的,不过电池上日期竟然是24年5月,可能是出库的时候人工给划的,一眼假:

到手当然要测试,先充满再放到自动休眠,再充满准备测试:

放电记录,使用场景为正常的浏览网页刷论坛等,不是高负载应用:
从99%-22%用时1:28:30,再到14%总用时1:31:30,再到7%总用时1:32:21,实际上从22%到7%的过程非常快而且休眠了,强制开机后才截到的7%的时间

从放电图分析这电芯质量不行,可能是内阻大导致最后掉电快,如果高负载应用地话估计能用1个小时不错了,反正便宜货就将就用了,比之前的几分钟就休眠的还是强点

楼主:
这电池不行啊,才用几天损耗就10%了...

网友A:
电脑啥配置,还值得花50多买电池?

网友B:
电脑应该不值 53 块了。

网友C:
没尝试过自己换电芯?应该会比买的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应该不值 53 块了。

咸鱼上100多包邮,花53换电池真有点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啥配置,还值得花50多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尝试过自己换电芯?应该会比买的更好!

拆的时候就拆废了,所以只能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100多包邮,花53换电池真有点不值了

又想骗我多花钱???

---------------------------

网友B:
这配置跑个win10没问题啊,用xp 是有专用老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想骗我多花钱???



如果没有移动使用的需求,那就没必要换电池,一直插电用就可以了。加电池还不如再加根4G内存,然后把系统盘换成二手120G固态,系统换成WIN7,应该会比现在好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跑个win10没问题啊,用xp 是有专用老软件吗

你可拉倒吧,当然是XP跑得更流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移动使用的需求,那就没必要换电池,一直插电用就可以了。加电池还不如再加根4G内存,然后把系统 ...

又想骗我多花钱,不上你的当...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想骗我多花钱,不上你的当...



比你加电池便宜,内存十几块,硬盘三十几块,再用淘金币兑红包或者签到红包抵扣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956101843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9393552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你加电池便宜,内存十几块,硬盘三十几块,再用淘金币兑红包或者签到红包抵扣一下:
https://item.taob ...

坚决不上你的当...

---------------------

网友D:
电池拆开看看有没有一半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拆开看看有没有一半沙子

禽兽,果然禽兽...

----------------------------

网友:
插电用不行吗

为啥要用电池,续航才1个小时

网友:
还值得花50多买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禽兽,果然禽兽...



拆了发现一半电池是沙子就真禽兽了

网友:
估计是拆机电池拼装的,如果是3串21700的话,一节电池成本20应该也是要的,加外壳成本10块,合理的价格至少应该在90左右。所以53元包邮的话,是很难买到正常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