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拆汽车造型的录像带倒带机(KINYO Video Cassette Rewinder)

楼主(2024-05-27):
这是使用录像机年代的产物,为了减少录像机运转的损耗,生产出来录像带倒带机。

当录像带播放结束,就用这个机器把录像带倒回到开始位置。
这玩意由于精度不高所以用它倒过的磁带不如录像机的整齐。

侧面

正面

底部

尾部

插入录像带

开拆。卡口式,没有螺丝

再拆一层

白色气囊增加舱盖打开和合上时的阻尼感。

里面很简单,右侧白色部件是开关,放入录像带合上舱盖即通电工作。

用螺丝刀压住开关,机器开始工作,前面两个氖泡是汽车大灯。

电机是松下的,标注的是生产日期。

电子类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

结束

网友:
我还有2台录像机吃灰中

网友:
没用过这个,都是用手摇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儿真简单

网友:
我在哔站上见过

网友:
松下电机,可以

网友:
曾经的神器,现在彻底淘汰。

网友:
时代的产物,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年轻的都没见过录像带

网友:
带阻尼的倒带机,不错。

网友A:
毕竟松下先搞的VHS,后面索尼跟它制式都不太一样

网友:
录像机磁带要定期“松带”

网友:
牛,你这是敞篷的,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个大鼓包的,也是红色跑车的

网友:
这是个高级货哟

网友:
手动的见过,这玩意当时也贵

网友:
用不起高级货,当时都是手摇的

网友B:
当年蛋痛的神器。实际上没有录像机会因为倒带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松下先搞的VHS,后面索尼跟它制式都不太一样

VHS是JVC发明的,索尼的Betamax比VHS早,但是后来被VHS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蛋痛的神器。实际上没有录像机会因为倒带而损坏

确实没什么用,买回来没用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