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捡了电动车报警器 如何配遥控器?

楼主(2024-05-27):
按理说应该短路哪个io口就进入对码状态的,但板上不知道是哪个?   芯片旁边那4个焊点,应该是烧录口,我试了和Vcc短路没有用,

网友:
无任何信息,芯片也打磨了,不知道如何配

楼主:
芯片旁边那4个焊点,应该是烧录口,我试了和Vcc短路没有用

网友:
查IC型号配对

网友A:
不一定是和VCC短路,可能是和GND短路
不一定是和VCC短路,可能是两两短路
不一定是单片机旁的这4个点
但一定是单片机外围的线路,跑一跑,短一短试试
还要找个学习码的遥控器,频率要对上

网友B:
这种遥控器,没有厂商码,就可以配。如果有厂商码,就是废品一个。

网友:
估计难,直接扔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和VCC短路,可能是和GND短路
不一定是和VCC短路,可能是两两短路
不一定是单片机旁的这4个点

我看了一下,背面的点全是测试点,和外部那几条线是相通的,,只能是正面找点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背面的点全是测试点,和外部那几条线是相通的,,只能是正面找点位 ...

肯定是有方法的,厂家不会给自己找麻烦,这个山寨报警器也不会有加密,就是普通的1527之类的固定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遥控器,没有厂商码,就可以配。如果有厂商码,就是废品一个。

有厂商码的是滚动码,这种一般是配1527的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厂商码的是滚动码,这种一般是配1527的遥控器

那就简单了,你找个相同频率的遥控器试试配一下。

网友:
拧钥匙门5下

网友:
不用这么折腾,买个新的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
没那么简单,要解码器的,

网友:
同问,也有这么一只,没遥控器,试了好几个遥控器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简单了,你找个相同频率的遥控器试试配一下。

要接收这边进入对码状态才可以的。

网友: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芯片要打磨,很多电器都是这样,是怕维修吗,我不维修,我也不一定还买他们家的啊,疑惑啊

楼主:
好像可以,,开关电门三下,喇叭就响了,,但用433的摇控不行,,这个应该是315M的,因为天线有24CM长,,手上没有315摇控器,没法测试

网友:
大概率是单片机解码,看见边上的24c02,说不定数据在里边,关键是如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