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里的LED灯不亮了,可以用普通led代替吗?

楼主(2024-05-27):
一款老鼠标,挺好用,连型号都磨光了。
之前就发生过led(红光)不亮的问题,每次都是买原装的LED灯换。
不知道普通led灯是不是也可以?
原装的led红光参数:

是不是波长对上就可以用其他led了?

网友A:
换成其它颜色或者红外的都可以,只是灵敏度可能会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成其它颜色或者红外的都可以,只是灵敏度可能会有变化

发帖机而已,你还当真了...

-----------------------

网友:
普通led灯可以用的,但要用高亮度的

网友C:
这个灯都会坏啊,从来没有遇见过,找个红色的换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机而已,你还当真了...



有点意思
led应该有数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都会坏啊,从来没有遇见过,找个红色的换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鼠标灯确实很少坏,如果经常坏,可能是电压高过流烧了,可能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同样参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帖机而已,你还当真了...



真有这回事吗?

网友:
别人水,我也水,大家都是为了挣钱

网友:
发光管有开路的,以前拆换是用旧鼠标发光管、

网友:
还没遇到过鼠标里LED损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这回事吗?

仔细看几个贴不难发现。

网友:
我把鼠标的红色LED换成了白色,用起来发现有效距离变短,对鼠标垫要求稍微高了一些,其它没有明显区别,白色LED是用来临时当手电用的

网友:
反正不贵,多换几个试试看呗

网友:
还有自动水帖的工具吗?真牛啊

网友:
换一个旧的坏的鼠标的二极管试试不是更方便

网友:
别人水,我也水,大家都是为了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