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考虑全SSD的NAS了

楼主(2024-05-27):
现在ssd已经比以前便宜很多了,尤其是大容量SSD,对于办公用存储数据的nas,可以全SSD了

网友:
你说的是比去年还是前年?大牌的还是不便宜的,小品牌的又不靠谱,更别说和机械盘比性价比了;

网友:
ssd掉盘可就大单了,还是机械硬盘吧。

网友A:
ssd有时出现分区数据丢失,重新分区或格式化又可使用。这就是掉盘吗?

网友:
发些什么破玩意主题

网友:
去年的时候价格好

今年就算了吧

网友B:
我213T的hdd换ssd,成本还是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13T的hdd换ssd,成本还是有点高

不太常用的资料用机械做冷盘备份,常用的搞个几T的SSD长开机就可以了,一年电费也可以省不少了。我是搞的二手便宜128/256G的SSD3~5个一组做存储池,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13T的hdd换ssd,成本还是有点高

这么大的别墅除了住小 , 姐.姐,还有啥???

网友:
如果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搞一堆闪迪eco的1.92t还可以
现在价格又高 又大都是tlc
难度有点大

网友C:
说的像瓶颈在你硬盘一样,瓶颈在网络呢,读写再快有个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像瓶颈在你硬盘一样,瓶颈在网络呢,读写再快有个屁用

用SSD,有三个原因:噪音、功耗、体积

用SSD的NAS可以把NAS做得尽量小

网友:
难道最近ssd降价了?

网友:
首先ssd容量相对hd还是偏小,其次ssd容易突然死亡,而hd基本不会,之前就会有各种预兆,从数据安全来说hd更可靠,我现在nas上一块ssd拿来下载和共享,两块hd做备份

网友:
下载用SSD,数据备份用机械的盘安全放心。

网友:
今非昔比,去年这个说法曾经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有时出现分区数据丢失,重新分区或格式化又可使用。这就是掉盘吗?

对 掉盘
对 掉盘

网友:
还是机械硬盘靠谱点

网友:
现在又贵了

网友:
存资料还是觉得机械硬盘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