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断根皮带折腾半天

楼主(2024-05-27):
日产车还是比较耐用的,十五万公里,皮带又开始响了,上次换皮带是五万公里。这车也是奇葩,只有原厂的皮带不响

一开始换的盖茨,还是会响,而且没用多久就啃边了,只能去4S换了根原厂的。

换了原厂还是会响,认真听了一下是水泵那响,接着换水泵,还是选盖茨的。

水泵还带专用的密封圈,说是不用打胶,不过还是打一下放心。

开始拆

不知道这是不是渗,修理厂说没问题,水泵是好的。买都买了,直接换新的。

又买了4公斤的防冻液,还有大半桶,估计补2公斤就够了。
启动还是会响,又拆了皮带,发现驱动轮,空调轮上还有上次断的皮带碎片,这些碎片导致异响。其实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就没这么多问题,现在的修理工太没责任心了,上次换皮带还特地交待要检查轮子,都没检查。

网友:
我之前的308也是10万公里换了皮带,涨紧轮和水泵,其实拆下来看都还好没啥问题。感觉都是说的周期很保守,拆下来的基本上没啥问题。倒是鸡脚不行了漏油了,后面自己买了2个鸡脚,自己换上了,用千斤顶和一个木条在地下垫着发动机,觉得自己牛逼坏了,哈哈。但是发现鸡脚也是右侧的漏油该换,后面的根本屁事没有,为了换后面的,拆了电瓶,电脑版,空滤等等一大堆东西。

网友:
感谢您为GDP的增长尽了一份力...

------------------------

网友:
原厂的密封圈确实不用打胶,不然漏的更快

网友:
修理工希望你经常去。

网友:
修理工干活太好就没生意了

网友:
现在的修理工,越修事越多

网友A:
这是电机皮带不是正时皮带吧

网友:
记得日系车有一个后齿轮箱油,只有原厂的不响,副厂一定会响,老邪门了。

网友:
账紧轮要一起换的

网友:
修理工都不是以前的修理工了,4S也是如此,自己能动手的就自己动手,放心。

网友:
这修理工不够负责,想着一锤子买卖,下次应该不找他了吧?

网友:
看来皮带老化了,开裂了就要换,不能将就着用。换皮带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现在找不到认真的修理工,只有自己盯着检查维修过程

楼主:
其实自己也可以做,只是没经验,这车的张紧轮是手动调节的,前两次张紧轮上得不够紧,想着跑一阵子还得再上紧,结果张紧轮全松了,皮带啃边,碎片乱飞。教训啊,螺丝一定要往死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机皮带不是正时皮带吧

发电机,水泵,空调三个的皮带

网友:
辣馒头,快十年了,10万公里,状态很好,打算15万以后再换

网友:
学习一下,车的皮带噪音特别大

网友:
车这东西,还是自己动手放心

网友:
有个说法叫发电机皮带三件套(皮带+惰轮+张紧轮),有的甚至加上水泵,要换最好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