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6a插座 国际电工

楼主(2024-05-27):
地线是0.3mm的磷青铜,相线是0.55mm的黄铜,接触面宽8.8mm,根部宽3.1mm

劵后价0.3元。原价大概2.3元

这个是被替换的,用了几年,插着没动,前俩天拿着新的试电笔到处测,发现烤箱叫唤,才发现地线脱落了,打开看,零线直接就拔下来了,这种结构必须两个眼儿都插入同直径导线,硬线,不然肯定压不住,虚搭着这些年竟然没事

网友:
看这做工,应该质量还行。国货提升品质,品质好了口碑一定会好起来。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A:
买带开关的 用起来方便

网友:
买过这个牌子的,质量说的过去,但不能说好,塑料部分很软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带开关的 用起来方便

16A正规开关就贵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2.3元的价格不错。

网友:
不喜欢顶丝的,还是拉扣的好不会断线

网友:
这个做工和用料还不错哦

楼主:
16a插座,通常都是不经常插拔的,只要接触点够宽压力够大,通常没什么问题。不像10a插座,总插拔,很考验耐久性

网友:
国际电工,一个神奇的品牌,价格都很便宜,用料中规中矩,名字很霸气,哈哈

网友:
看铜片还挺厚的,16A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是买个带开关的比较方便

网友:
这用料,这价格算是超值了。

网友B:
图便宜小电流还可以,对于大电流不可靠。

网友C:
老货接线方式比国际电工强,不会拧断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便宜小电流还可以,对于大电流不可靠。

哪里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货接线方式比国际电工强,不会拧断线头

至少都是2.5的硬线,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