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无10W球泡(56颗灯珠)

楼主(2024-05-27):
捡的,三无。

拆开,铝基板,标称10W,有56个灯珠,

电源板的正面

背面,

IC

全部集合。

谢谢欣赏。

网友:
看灯珠好多都发黑了。

网友:
只能卖铝合金了

网友:
这灯泡经历了什么,好惨啊

网友A:
这是从水里捞上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水里捞上来的吗?

广州从5月18日起,几乎每天都是下雨的。

室外拍摄的。

网友:
坏了好多个灯珠,应该是并联的,串联的坏一个就不亮了。

网友:
这个比较山寨

网友B:
9918方案的非隔离恒流驱动,有的空载电压输出在300V以上,可以带多灯珠串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18方案的非隔离恒流驱动,有的空载电压输出在300V以上,可以带多灯珠串联电路。 ...

要再看看,56个灯珠是不是串联的,1个灯珠4V吧,56个是2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再看看,56个灯珠是不是串联的,1个灯珠4V吧,56个是224V。

图片上看不出串并联,可以测一下那2个6R2的串并联关系,计算出LED端工作电流,这种单芯片的2835贴片的工作电流一般30mA—150mA,可以根据工作电流推算一下。
其实这灯板再利用价值不大,电源驱动好的话,可以保留一下。

网友:
舍得用这么多灯珠也算良心,不过还是热死了,看牺牲的灯珠不少啊。

网友:
居然用了那么多灯珠啊,布置的很密集,散热堪忧啊

网友:
LED灯具散热是大问题,散热不好灯珠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