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老是烧啊!第一次焊接了个手电钻锂电池练练手,负荷大电池就冒烟了

楼主(2024-05-27):
第一次焊接了个手电钻锂电池练练手,负荷大电池就冒烟了,最后线给烧断了,这咋回事啊

网友:
线细了 过流熔了

网友:
接的这段线质量不好

网友:
要用硅胶线,普通线高温绝缘易熔掉,然后与电池短路

网友:
正负极还是要粗点比较好

楼主:
好的,明天把这一截去掉,换成铜片试试。

网友:
12v高负荷大概有6~7安电流,楼主可以查看一下AWG表格,多少平方的线径才适合。

看图片这铜线芯比较细了,估计3倍粗还差不多。

网友:
电动工具满负荷的工作电流很大,线小了会发热溶断。

网友:
换粗点的铜线再试试

网友:
线细焊短路了。

网友:
线起码按20A电流算,一般的电动工具,堵转基本都20A往上了,小了不行,主要看电池最大电流,常见的动力电池都是15A电流以上的,如果是2串的电池,基本就40A电流了,用粗的线。

网友:
换6-8平方的铜线

网友:
坛友这是搞点焊了,电流这么大啊,你是直接短路了吗?正常使用的电动工具,启动电流是很大,但是不会这么大,还是查查原因,再换粗线。

网友:
6-8平方的铜线,你知道6-8平方线是多大吗?

网友:
电池和电钻共同给力!!!

网友:
感觉你的线路有问题的,线虽不粗,但不应当烧短,达到烧断至少有五六十安以上的电流,而你图上的烧断感觉是瞬间断的,象是短路一类的问题,还有别象楼上那么夸张要什么6-8平方 的线,如果是家里电线要通过30A的电池,确实你需要6-8平方的线,但电线选 用主要看电线所承担的功率,由于实际联线很短,一平方线看似建议4-7A电流,但实际要看内阻,看电线上消耗的功率,1平方1米铜钱电阻是17.5毫欧,你用10CM仅1.75毫欧,12V电动工具最多峰值250W功率,正常工作功率不会超过50W,就是说内阻大约3欧左右,1.75毫欧电线上承担的功率 微乎其微,就算峰值功率时电线上承受的功率也很小,根本不足熔断,所以你这是整机线路出了问题,有短路的情况,根本不是你的线或焊接有问题

网友:
看来事情不是很简单的,电流过大也有可能。还应该检查一下电线的质量,有的电线质量差,铜不纯,甚至用黄铜来冒充,黄铜的电阻率是铜的几倍了。楼上介绍的硅胶线是首选,电线皮耐热,而且因为较贵,铜线的质量也是有保障的。线的截面积有1.5平方就足够了,那个出6平方主意的说话没经过脑子,用6平方线壳子都装不进去了。

网友:
线宁粗不细

网友:
6-8平方的铜线,电池合里放的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