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人学维修,求问一个电子元器件。小风扇电机里的四脚元件

楼主(2024-05-27):
新人刚学维修,看了一本电子元器件大全,LK22H这个带四个引脚的元件叫啥啊!! 这是一个风扇上的???
求达人帮解答一下。

网友:
应该是霍尔吧

网友:
转: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感测器。是由美国科学家霍尔(Edwin Herbert Hall)于 1879年发现的。霍尔效应是磁电效应的一种,通过霍尔效应实验测定的霍尔系数,能够判断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类型、载流子浓度及载流子迁移率等重要参数。霍尔传感器通常被用于计量车轮和转轴的速度,例如在内燃机点火定时(正时)或转速表上,其在无刷直流电动机的使用,用来检测永磁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