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福克斯门锁车窗问题求解

楼主(2024-05-27):
我的经典款福克斯,有个车门上的门锁和车窗都不能用主驾位的开关控制,当然车钥匙也不行。但是这个车门上的按键是能控制的,太奇怪了。求解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
控制线路坏了?
主驾控制面板上该车门按键坏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个改过了的(一键升窗之类的),然后本该接控制驾驶室门侧的线接到了那一侧的门上(驾驶室门窗本就是最高权限,不需要主驾按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个改过了的(一键升窗之类的),然后本该接控制驾驶室门侧的线接到了那一侧的门上(驾驶室门 ...

没有表述清楚,出问题的车门是右后侧的,主驾位原本可以控制车门门锁和升降玻璃的,钥匙也可以控制,现在都不行了,只有右后侧车门上的按键可以锁车和升降玻璃。

网友:
主驾驶的控制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表述清楚,出问题的车门是右后侧的,主驾位原本可以控制车门门锁和升降玻璃的,钥匙也可以控制,现在 ...

车子是怎么出现的故障?维修后?那就判断是不是维修导致?
另外不排除控制器损坏的可能。
你这个故障很怪。没有利用遥控器不能用啊。一键升降还可以用吗? (复位下试试看?)

网友:
遥控器不能用,那就是控制器坏了

网友:
这是通讯问题.要么控制器坏了,要么通讯线路短路断路串电等.
因为每个门都有一个控制器控制门锁和车窗.门上按键是连接到当前门上的控制器的.
所以可以用当前门上的控制器控制,主驾的控制器呼叫不通后门,所以不能控制.
至于是lin通讯还是can通讯,要看你的具体车型.

网友:
电瓶断负极电 几分钟 再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