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18插座模块更换,这根电线剪断好,还是用胶布包一下凑合用比较好?

楼主(2024-05-27):
要把中间的市电插座模块换成网络插座模块,

把线剪断比较简单,但是以后如果换回网络模块,是不是只能用断线连接了,

断线连接的效果是不是不如一根线连接,
所以这根线是剪断好,还是不剪断好呢?

网友A:
果断剪,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两根线完全可以压接后再接入插座模块,连接可靠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剪,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两根线完全可以压接后再接入插座模块,连接可靠性很好! ...

压接后再接入插座模块,以后如果再改回网络模块,是不是还得再剪一次呢

线越剪越短,以后长度不够了,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剪,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两根线完全可以压接后再接入插座模块,连接可靠性很好! ...

不剪断万一胶带脱落,是否可能导致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接后再接入插座模块,以后如果再改回网络模块,是不是还得再剪一次呢

线越剪越短,以后长度不 ...

不存在越剪越短的情况,就那么长了,你要再接回去也是拿一截新线和原先的线压接,怎么会越来越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剪断万一胶带脱落,是否可能导致短路

胶带缠绕好基本不会存在脱落的请款,你这线状态盒子里又不动的,怎么会脱落,现在也有那种液体绝缘胶水,固话后和电线外皮基本一样,不放心可以用那个,最简单还是直接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越剪越短的情况,就那么长了,你要再接回去也是拿一截新线和原先的线压接,怎么会越来越短呢? ...

怎么压接?用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带缠绕好基本不会存在脱落的请款,你这线状态盒子里又不动的,怎么会脱落,现在也有那种液体绝缘胶水, ...

液体绝缘胶水容易剥掉么?也许以后还要剥掉

网友B:
不剪,缠上绝缘胶带或热缩管即可

网友:
怎么都可以,零电阻。

网友:
剪不剪都可以,处理好绝缘就行。

网友:
胶带包起来!

网友C:
最可靠的处理方法是先把铜线捋直,3M绝缘胶带均匀缠绕,然后从插座处松开线头,套入大小合适的长段玻璃丝管,包管安全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可靠的处理方法是先把铜线捋直,3M绝缘胶带均匀缠绕,然后从插座处松开线头,套入大小合适的长段玻璃丝管 ...

先套玻纤管,再包胶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剪,缠上绝缘胶带或热缩管即可

你遇到这种情况不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可靠的处理方法是先把铜线捋直,3M绝缘胶带均匀缠绕,然后从插座处松开线头,套入大小合适的长段玻璃丝管 ...

把铜线捋直是不是难度挺大,而且容易金属疲劳,然后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套玻纤管,再包胶布么?

先缠绝缘胶带,再套玻璃丝管。铜线柔软,而且抗拉伸展性好,没那么容易折断的,放一百个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遇到这种情况不剪么

如果你考虑的是当下,剪掉了也正常

网友:
换我会剪掉,看着不爽.如果接线端子能挤进3根线那就不剪把3个线头全部塞进去固定.

网友:
剪了感觉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