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曾经的王者改台锯的神器,所谓的智能切割机

楼主(2024-05-27):
当时小一千买的所谓的智能切割机,还不带数显表,数显表是自己后来装上的,无极调速,0到100%
左边开始依次是总电源开关,灯光开关,调速开关电位器

整体是这样,中间的滑块可以左右移动,后面是弹簧,自动卡住夹持物,不放心还可以拧螺杆锁紧

三根导轨,通过平面轴承和电机构件相连,这也是保证切割进给精准的关键,小的滑块上方还有一个,拧上螺丝可以限位行程

拆开电机盖子,775电机,进给通过两个千分尺控制,一个前后,一个上下,里面都弹簧像回位方顶着,不用担心一次进给量太大。只要你愿意一次进给一个丝的量都行,这也是保证切割精准的关键

775电机,主轴5毫米

拆下铁底板,一个可以110V220V切换的24V开关电源,因为这东西当时部分出口了国外给同行使用。可以看到铁板厚度还是可以的,所以导致了整机15斤的重量。

随便找个玻璃和洞洞板切割一下,还是很轻松的当然了你要切割更大的更厚的东西那就要换更大的锯片,连接杆,迷你夹头啥的都行

滑块可移动宽度,宽35左右

现在装的这种金钢砂锯片,玻璃 电路板之类的都能轻松切

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当个简易台锯用了,当然每次进刀的量还能精准控制。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个啥玩意

网友B:
委屈了这么好的神器,大材小用啊!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挺精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个啥玩意

切割手机屏幕的

网友D:
感觉太精密了,做台锯大材小用

网友:
DIY应该用得到

网友:
切割物件宽度大於 35公分,
就无法夾持切割了吧。

网友E:
切割的最小宽度多少,最大宽度多少?

能有个视频表演一下怎么使用最好了。

@@309924575

机器整体尺寸多少?

@309924575

网友:
精密型切割机

网友:
这个当台锯用太可惜了吧

网友:
原来是手机玻璃盖切割工具,价格比台锯贵不少,可以弄多用途转接头,可以做台锯,也可以做USB接口开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个啥玩意

切手机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委屈了这么好的神器,大材小用啊!

工具免了不更新换代,给坛友还能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手能力强,改造升级了。

我就加了一个显示转速百分比的好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挺精密的

嗯切割手机屏幕盖板,多20个丝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太精密了,做台锯大材小用

更新换代没办法,给坛友还能发挥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割的最小宽度多少,最大宽度多少?

能有个视频表演一下怎么使用最好了。

不好意思,已经被坛友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