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10充电器拆解咨询

楼主(2024-05-27):
换了一个输出头,就不能充电了,输出电压只有8V左右,蓝色线是正极,棕色线是负极,我接的输出头极性应该没有问题吧!线也没有问题!破案了,我拆机从输出继电器那里测试,正负极标错了,我改变一下极性,现在可以充电!板子标错!

网友A:
聋子制成哑巴

网友:
楼上真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聋子制成哑巴

买的就是奸商的二手货,只充了一次就变成这样了,打的胶太多,板子不好推出来,拆了一下没有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就是奸商的二手货,只充了一次就变成这样了,打的胶太多,板子不好推出来,拆了一下没有拆下来! ...

为啥要换输出头?

网友:
先检查下辅助电源正常不,再看看主电源启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换输出头?

买来的时候输出当中剪短接的,我用不了这么长,他接那一段过细,我接个头,这样美观些,我就安装板子上标注的极性接的谁知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