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爱玛电动车用高标黑鹰2S-12控制器附原理图

楼主(2024-05-27):
爱玛电动车的高标黑鹰2S-12电机控制器采用SH79F3213U专用芯片方案,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后级驱动采用3片FD2103芯片,72V转15V的DC-DC转换芯片采用SD4938。

拆解注意事项:拆解外壳首先要去除接口周围的黑色涂胶,即可取掉上盖。不能先取出功率管上的钢制压片,一是钢制压片不好取出,二是容易损坏功率管。

分享几个控制器拆解链接:
拆解爱玛黑鹰电机控制器
拆解协昌GDSY6电动车控制器
GOBAO黑鹰控制器 拆开大家看看
华威HW-12T电动车控制器拆机
拆解台铃电动车晶汇72V控制器
拆解爱玛电动车用高标WK6050控制器附原理图

网友:
电摩控制器,难怪做工不一样。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还是很有差别

网友:
就爱玛喜欢用60°电机导致与其他车子不通用,人家都120°的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接电脑调参数啊

网友:
谢谢分享,购买经历

网友:
前几天去看爱玛电动车,控制器上面没有爱玛字样

网友:
这种结构设计,如果不上量成本贵的不行,上量了,一切好说~~

网友:
大牌子做工用料还真不错。看着养眼。

网友:
楼主老厉害了!可以做反向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接电脑调参数啊

通过这个接口(用橡胶垫密封)应该可以连接电脑,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参数

网友:
做工真的很好,功能都用了

网友:
这个大铜条 看着就养眼啊

网友:
高标定制的,做工可以,如果可以连电脑,似乎需要专用软件

网友:
楼主的手绘原理图好赞,清晰明了

网友:
接口应该有上位机的数据线

网友:
紫铜条很漂亮,那个单向阀,确实在很多新能源汽车部件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