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数字功放TDA7492维修记

楼主(2024-05-27):
朋友的音响有一边不叫了,叫我帮看看。拆开研究下,检查了几天主控没问题,就是一边输出线接触不好导致不会叫。这里把研究结果记录下有需要的可参考。外壳都大同小异就不上图了。

数字功放板单电源供电25V内,官标双声道功放40W+40W(25V)。主控TDA7492.  pdf网上有免费的就不传了。
R24 R23电阻控制静音和播放功能,R24低电位时静音。
R28和R8控制增益pdf内有说明,R8和R28排列表0表示低电位,1表示高电位。大音量有破音可以考虑降低增益。默认是33.6
R8      R28
0         0      21.6dB
0         1      27.6dB
1         0      31.1dB
1         1      33.6dB

C7一端接35脚电源供电给信号放大电路,输出端6,7,12,13脚为输出端供电。这个电路供电可以单独分开。只是做板时改成了统一供电。需要摩机的可以参考。输入端旁边2个蓝色电容是耦合电容,板上留了孔可更换发烧电容。

输出端电感电容匹配表。要求不高的可以不用更换。
4欧     15uH   470nF
6欧     22μH   220 nF
8欧     33μH   220 nF
16欧   68μH  220 nF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此版有卖好像28米左右,弄好后又可以和朋友配上啤酒一起快乐的嗨皮了。。。。高兴过头,又约好有时间再打摩下这功放板

网友A:
我有个TDA7294一直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TDA7294一直没装.

装吧,单电源供电方便。

网友:
总感觉数字的没有传统的好听

网友:
飞想,还有几台,一直用着,体积小巧,效果挺好

网友:
数字的没有传统的好听

网友:
感觉数字的没有传统的好听

网友:
数字功放,已经是算成熟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吧,单电源供电方便。

我散着用的电子半成品多了,微波炉变压器点焊也是散着用.

网友B:
芯片上面可以加散热片,
工作起来靠谱些。

网友: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面可以加散热片,
工作起来靠谱些。

有散热片,这是查线拆下的照片。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块板子

网友:
数字功放听感生硬点

网友:
再成熟也逃不过数码声的命运,输出波形始终没有模拟的平滑

网友:
我有双100w的,在吃灰

网友:
没用过数字功放,看板上没有电位器,如何调音呢?

网友:
体积够小,不如传统好听

网友:
谢谢分享,d类功放已经很成熟,不知道这款芯片的听感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