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坛友帮忙看看咸鱼的台达12v5a电源真假(ADP-60CR-B)

楼主(2024-05-27):
咸鱼买的,到手感觉没那么扎实,发飘,输出正常。超声波焊接的,不好拆,咸鱼搜了同款的拆机图,请坛友帮忙看看,这做工如何,是不是山寨?

后续已拆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238-1-1.html

网友:
这是用回收的二手旧电路板拼装的;另外台达的电路板上都会打标。

网友:
看EMI都在的,应该可以用的。至于真假,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我今天也拆了一个翻新电源,原本24的,被改成18,我又改回24了

网友:
假的,不过看用料不错,应该质量也不差,就是年代久远了些

网友:
元件之间空隙大,不像真的

网友:
不象真,没台达标,不紧凑。看起来比山寨好多。

网友:
看起来假的

网友:
换标换壳洋垃圾电源 板子是台达的 但是3安的 不是5安的

网友:
换壳电源,板子是台达的旧的,运气好的话也能用很久。

网友:
小黄鱼电源台达是假货重灾区吧,这种超声波焊接的更不敢买,不好验证真假。我在网上买过銘纬的,都是螺丝固定的外壳,这种结构的假货可能少点

网友:
很多都虚标A数

网友:
这个电源不是真台达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A:
这种就是台达的板子也是低档次的,好的电源都是铜皮包裹的

网友:
就一个开关电源,该有的都有。品牌不重要
关键要自测看不看参数虚标。
次级滤波电容啥就两个面孔,和300V的、尼康有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台达的板子也是低档次的,好的电源都是铜皮包裹的

之前我有一个笔记本的,拆开看全是铜片,卖铜都能买点钱。

网友:
咸鱼信不过

网友:
这是个山寨货

网友:
我一般都买航嘉的,这种假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