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改一下E14烛型灯泡

楼主(2024-05-27):
8只LED吊灯用烛型灯泡,颜色金色的,跟水晶吊灯不太搭,还有些是坏的,抽空给它整理一下:金属件喷漆,坏的换驱动或者灯珠,电流也改小一点以利长寿灯泡原貌

喷漆

晾干油漆

驱动或者灯珠坏的更换一下

调小点电流

整备完毕

装壳使用

感谢支持

网友:
喷漆不是影响散热的吗?

网友:
快乐有谁知

网友:
这么骚气的灯现在少见了...

----------------------

网友:
金改银,电流还改小,贵在好心情。

网友:
放氢氧化钠溶液里面就能把金色褪掉

网友:
贵在好心情

网友:
电流改小一点确实能增加寿命

网友A:
这么多,用不完,跟本用不完

网友:
我买的蜡烛灯泡都是红彤彤的

网友:
这种特别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用不完,跟本用不完

备着也好

网友:
不错,手艺精湛!看整体效果图,瓦数亮度好像差了一丢丢。

网友:
这种1W灯珠的应该更好一点。东西不大,还比较麻烦。

网友:
水晶灯,如果住的地方灰尘多经常要打扫卫生也很头疼。

网友:
现在好像很少用这种灯了

网友:
这种散热够呛

网友:
这种小灯泡散热是个问题,降功率使用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
LED灯泡增加寿命最好的办法就是电流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