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9波段钟控收音机 Kaide数码KK-9

楼主(2024-05-27):
记得97年左右,在地摊买过一台机子就Kaide,外观都一样,就是没液晶屏,支持校园广播和TV伴音。这台好像是去年捡的,本来对这种杂牌收音机没什么兴趣,但看到熟悉的牌子和外观就留着,也算是怀旧。

▼9波段带电视伴音和时钟,可以定时开关机,功能不错。

▼波段开关在顶部,时间长了手感有点生硬。

▼侧面是音量旋钮、耳机孔、外接DC口。

▼深圳市凯隆电子有限公司制造,查了一下这公司竟然1988年就成立了,能活到现在很了不起了

▼背面就一颗长螺丝固定,然后就是卡扣,拧下电池仓两颗小螺丝,里面可以整块拿出来。

▼4Ω0.5W超薄防磁喇叭,液晶屏下面的按键是锅仔片,用美纹纸粘贴简单粗暴啊。

▼电路结构没啥特别,就是一块IC搞定全部,集成度高了,但不是数字调谐,只是模拟调谐加数字频率显示而已。

▼液晶屏下方的PCB有个洞,牛屎就放里面,这设计很奇葩

▼查看一下芯片,也华晶CD1691CB。

▼收音芯片竟然是华润的,这公司也是厉害了,什么都做。

看芯片可以支持6V,看来直接上14500锂电加占位筒没问题。

网友:
以前是用SONY CXA1691  1191  1019 什么的,后来都是国产CD*****了。

网友:
电路板的原件排列,还不算乱。

网友:
有一个同款的,改手机2500mah电池+调压板(减压到3.1V供电)

网友:
据说,这是地摊神级,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波段很多哦

网友:
我也有,但是撕拉声

网友:
好怀旧的机型,以前杂志经常广告,羡慕得不行

网友:
用上了贴片元件,肯定是相当后期的机子了

网友:
这做工咋感觉比德生好不少

网友:
这种机性能性能一般

网友:
曾经用过凯德的收音机练习听力

网友:
看外形好熟悉

网友:
这牌子当年也不算杂牌吧,算是比较流行的。

网友:
低档产品,线圈太少

高级货一大堆的线圈,德生9700就是一个栗子

网友:
也有台这样的机子,没拆过,看内部还挺复杂的,不错。

网友:
玩飞机就是怀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