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给逗映Z502型插电式五档智能桌面风扇改装电池

楼主(2024-05-27):
今年想买几台价廉物美的小风扇真不容易,前后退了五六次货,本来我是买东西整年不退货的人。

最近天天上论坛也没看到新的风扇拆机或改装,也不能怪别人呀。近几年根本没发什么帖子也没为论坛做任何贡献,刚好自己有需求就反复买买买,合适的就给大家顺便推荐下。
前面已经拆改了三台小风扇,比较 才发现是大家最看不上的开关在后面的那个给插电式五档智能风扇加18650电池小风扇才是我今年找到的最合适的,虽然开关在后面但不要一天就习惯了。
选择它的关键是只有这个的无刷电机噪音最低,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除了大风时的风噪。说是无刷电机,可给F20A型摇头风扇加电池的噪音还是大了几倍。前天我们这儿升到33度了开始使用风扇,用了一天就感觉噪音还是大了,原来习惯了尚朋堂的无声。开始怀疑我改了升压到5V输出所致,于是先把我的升压板拆了,用给19.5的摇头风扇自己加个18650吧的方法再改了一次,可实际使用起来最低档的噪音也不小呀?也不像普通 电机的那个电磁场,但就是有噪音说不出来的不舒服。于是再拍了这个开关在风扇后面的小风扇。收到第一时间开改,由于电池插座都预留了很是方便,只是原来电路板上的LTH7充电电流太小,两节18650电池充满要十几个小时。上次改好后一个朋友来玩直接拿去了,使用几天后来电话说什么都好就是充电太慢了,充一次像给电瓶车充电一样的时间长,那还回来好不?
今晚特地改了充电电路,加了一块4056充电板,直接并联,原来的LTH7也不断开,不然充电指示灯外面不方便看到。(实际装好后发现加的4056板的充电指示灯大多了也好看到,只是不在原来充电指示位置罢了)查了一些朋友的帖子及有关IC电路图,感觉4054(LTH7)和4056并联应该不影响充电使用,充电电流可叠加,实测也真是叠加了,这样充电应该可达到原来3倍左右了。

网友:
电池看着像大红袍

网友A:
现在厂家设计的时候都预留了升级方案

网友:
风扇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厂家设计的时候都预留了升级方案

不是的,买了N多个就这个预留了,其它插电款的与充电款的内部电路板都不一样。

楼主:
在摇红包中买的,减了3元多,到手13元多点,如果618有其它红包可更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买了N多个就这个预留了,其它插电款的与充电款的内部电路板都不一样。 ...

我买了两个插电款风扇,的确电路板没充电功能,于是也在旁边加了块电路板,输入输出同口5V的小板,直接接到USB-C接口5V输入上,改造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对电机噪音也特别敏感,手里好多风扇都不是太满意。有些无刷风扇噪音不比有刷小多少,感谢楼主提供的测试,打算撸个噪音最小的试试。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lth7和4056并联,充满能正常自停吗?我记得这两个货的截止电压一致性都很差

网友:
加装成功,手艺不错。

网友:
原来用两小时,这一改用一天。

网友:
电机噪音也特别大吧,手里好多风扇都不是太满意。不知道楼主 这个声音大不大

网友:
空间还是挺大的,能上21700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厂家设计的时候都预留了升级方案

我35元买的6英寸摇头款没有充电部分,驱动板只有3分之1面积,1颗芯片加pwm三极管,最大档还行,中小档有电流声。楼主驱动板用料比我好,有升压电感,固态电容,充电芯片。

网友:
能零元购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小风扇最近出镜率比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个插电款风扇,的确电路板没充电功能,于是也在旁边加了块电路板,输入输出同口5V的小板,直接接 ...

我也用了那个小板但又拆下来了,因为那个摇头风扇的无刷电机比有刷噪音还大,以为电压高了所致,现在直接用电池的3.7至4.2V噪音也一样大,才撸了这个,这个无刷电机噪音才真的低。
你还花35元买那个摇头插电款呀?我买过一次先改了你说的那个小板,但低档噪音太大了又按SONJ的改为4056板用,但感觉低档噪音还是大呀,目前很烦人不愿意用才再撸了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