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国产葵花老式荧光台灯

楼主(2024-05-27):
一共两台,一台8W,一台10W,都被剪线了。打理时发现基本都是开关问题。8W的那个,没想到里面是接了个电阻,我一通电发现参数异常,电阻漏电碰壳,然后地线碰到了外壳,“嘭”一声!炸了,没想到漏电,直接跳闸了,整栋楼没电,等了好一会电工才来送上电。10W的在国内算是比较少见的,算是日本规格的,镇流器也比8W的大很多,测试过参数跟日本的10W完全一样!电流0.23A,总功率14W,看图吧!

网友:
注意安全才是王道,没受伤算幸运...

----------------------------------------

网友:
东东看着像有点年份

网友A:
怎么跳个闸还能整到整栋楼都没电的

网友B:
开关上跨接的那个像二极管一样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上跨接的那个像二极管一样的是什么元件

我说错了!那就是二极管,螺栓式二极管。

网友:
小时候用过一个右边差不多的台灯,底座方的,也被电了一下

网友:
居然引起全楼断电   哈哈

网友:
像有点年份了

网友:
这种规格的灯管,不好买了吧?

网友:
80年代产物

网友:
电视剧里常见,收藏吧

网友:
我家有一个,那都是40年前的了

网友:
这也算是老古董了。

网友:
那个绿色的家里有台一模一样的,还在地下室吃灰

网友:
拆一台少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跳个闸还能整到整栋楼都没电的

碰上铁壳短路,以前的铁壳电钻也漏电,零几年都换成塑料壳。楼主可以买护眼灯的电子变压器,频闪比工频变压器小很多。

网友:
这么老还保存这么好

网友:
30年前的东西了

再早就是灯泡了

网友:
老物件特别是剪线的电器,重新使用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整个线路,注意用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