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技嘉1TB固态PS3111-S11-13镁光B37R开卡求助

楼主(2024-05-27):
手上有个技嘉1TB 2.5 SATA,掉固件了,拆开发现是4个白片,看ID发现是2CC37832EA10 MT29F512G08EBLDE镁光B37R的颗粒
下载了PS3111的开卡工具死活开不出来,04开卡就卡在10%,只能选01擦除,是我没设置对吗?
固件试了SBFMY1.3和SBFQY1.3都一个样

网友:
10%?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不要用转接板,直接插在电脑上 用升级固件开

网友:
用这种方式开

网友:
这个主控 感觉差点意思

网友:
如何升级固件呢

网友:
凡是遇到PS3111开不了卡的 都可以联系我1304946373我们可以共同研究开卡,我遇到的PS3111都开卡成功了

网友(2024-07-02):
我的也是PS3111,咋搞都不行

网友:
我有快联想X800  SATA  128GB的,也是群联(Phison)PS3111-S11-13,在找量产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