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安卓口的充电线

楼主(2024-05-28):
说充电线不知道是不是确切,因为它只有两根线,只能充电,所以不能叫数据线。话说经常夜骑,每次回来就要充码表,前灯等等,昨晚又跟平时一样插好充电线给前灯充电,这次竟然没看到充电灯亮,不用说充电线某处断了,检查发现是安卓口那个小头部分有问题了,马上拿出美工刀,开颅做手术治病。有言在先,说不如买个新线的,请免开尊口绕行过去,我要是买个新线,你还能看到这帖子了吗,你还有机会过来回复吗?

废话少说,上照片看过程。

开颅

找出病因

原焊接点还是不错的,线从中间断了,怀疑是铝线

为什么怀疑是铝线呢,因为把负极线弄好测试还是不通,又发现正极也断了,第一次检查它可没断。
又重新剥皮

这下两根都通了,比划一下准备还原

把颅内清理一下好把头子装进去

请出神胶

粘好了,还不错,不细看看不出开过颅

充电测试正常。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应该不是铝线,铝线没法锡焊,就算镀了铜也很难焊,要不找块磁铁试试

前两天发现我车上自己拉的12v线接快充头给手机充电巨烫,线也不细,功率也就20W,推算电流2A都不到,怎么就烫了,然后阴差阳错的拿起了放车上的手电筒,尾部是磁铁的,往线上一靠,吸住了,刚刚终于有空给换掉了,都用了好多年了,幸好没烧起来

网友:
现在铜很贵的,所以要么铝镀铜,要么铁丝镀铜,以铁丝镀铜的为主,焊接容易;其实用磁铁,一试便知。

网友:
不得不说手艺不错,

网友:
大多数非原装的安卓的线都是铝镀铜,不然哪里有那么多1元包邮的呢。

网友:
拆都拆了,不顺路改成TYPEC?

网友:
这接口线我有十多根都是买电子产品附送的。

网友:
好多线包括220伏的电源线的断茬形状都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这根芯线在这地方打过一个死弯造成内部损伤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铁线比铝线更便宜

网友:
轮毂发电可以考虑起来了

网友:
还是自己做一条比较靠谱

网友:
GDP少了好几十

楼主:
修它用电吗,用烙铁吗,用焊锡吗?GDP不包括这些?

网友:
还是c口的线好

网友:
我看到铜线也是这样断的

网友:
换1平方双芯线

网友:
手艺不错,学习了,油脂胶真粘得住?

网友:
这东西要是再用铝线可是真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