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意间发现摇杆两边接缝大小不一,松下7421这样正常吗?

楼主(2024-05-28):
无意间发现摇杆两边接缝大小不一,能看到里面的红色线头,另外一边缝隙小看不到线,请问你们都是这样吗?

网友:
买不起系列,来见见世面

网友A:
不是这样的,这种是次品,良品是一点缝隙都看不出来的,
我个人可以99元回收,你也刚好脱坑。

网友:
接楼上,其实我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这种是次品,良品是一点缝隙都看不出来的,
我个人可以99元回收,你也刚好脱坑。 ...

好样的,兄弟

网友B:
从正上方看其实宽度是一样的,只是缝隙里面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黑色,拍照看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正上方看其实宽度是一样的,只是缝隙里面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黑色,拍照看不太清。 ...

你的也这样啊,我的左右缝隙感觉不太均匀,黑色线那边感觉缝隙小一点,红色线缝隙大一点,颜色也很突兀

网友C:
只有很小的角度能看见红线(红线在深处)是正常的,

如果红线顶到夹缝了 多个角度都能瞥见  那就是红线没安装在卡位上  是不正常的  虽然可能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很小的角度能看见红线(红线在深处)是正常的,

如果红线顶到夹缝了 多个角度都能瞥见  那就是红线没 ...

好的,我拆开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正上方看其实宽度是一样的,只是缝隙里面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黑色,拍照看不太清。 ...

多大点事,拆开重新理一下线就行了。

这个地方漏线实际上是装配的问题,本来线应该是开关与外壳卡口那地方穿过,但装配时没理好线路,就掉一根出来了。

我的7421、7521都存在此问题,只不过典藏版要好一点。我的做法是将外壳拆开,使用薄纤维胶布将线贴在到内壁上,先开关压上,再将波箱与机头卡到位,最后上下轻转开关,凭感觉将线顶到副平口处,按下开关到卡位。
-------由于线材略硬,注意弯线过程中,要根据内壁卡槽走向来调整位置,纤维胶布尽量要薄要窄,多装几次就明白了,全靠经验。

网友:
收藏、抚摸精品的遗憾

网友:
玩不起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点事,拆开重新理一下线就行了。

这个地方漏线实际上是装配的问题,本来线应该是开关与外壳卡口那地 ...

好的

网友(2024-10-23):
好用就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