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久量电蚊拍LED-813——火花带闪电~

楼主(2024-05-28):
家里的电蚊拍好几年了,铅酸电池没法用了,冲的越久用的越快,懒癌症一直懒得去弄,
正好看到前几天猴哥改的电蚊拍充电,督促了下我,改成18650+4056吧

先看下外观,带个LED灯,分两档,一档带灯,一档不带灯

内部就是一块板子,下部分是充电,上部分了升压电路

小铅酸电池的接口已经氧化了

板子背面,好些焊点也氧化发黑了

正面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做工还可以,充电是阻容充电,升压是倍压电路

先把阻容的充电电路拆掉,1颗电容,1颗电阻,4颗二极管

扒光光的样子

空间正好放得下一个座子+18650

电池是天能的18650,2600mAh,3C放电的,找朋友要来换吸尘器的,手头没有点焊机就一直放着了

充电亮红灯,正常,买的这个4056小板应该没有加电阻,不能识别CC充电,只能用A-C的线

测试充电电流接近1A

把充电口固定在插头的位置,用热熔胶打满,又可以一路火花带闪电了,收工

网友:
改改更好用

网友:
还得用锂电。。

网友:
这下蚊子得遭老罪了。

网友:
4056是独立充电的,那么原来的充电电路不拆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不能用热熔胶,4056充电很烫的,热熔胶容易软化,用电子硅胶就行

网友:
实用的改装,不错。

网友:
夏天就要到了,电蚊拍应改尽改,应啪尽啪

网友:
进来学习下,周末准备也改一个。

网友:
想要打蚊子啪得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输出端的电容加大

网友:
几块钱买的几个淘工厂的电蚊拍,火化大,啪啪响,而且几年了电池还好用,比之前买的贵地还好用

网友:
充满电可以用一个夏天哈哈

网友:
学习了。
俺也有一个,去年铅酸电池就鼓了,
懒得改,又到了该啪蚊子的时候,
TB搜索中.......

网友:
热熔胶打满……好浪费啊,胶不要钱是吧?

网友:
8139兄的改装方法超感染人。

网友:
我家一个几年的电蚊拍前几年铅酸电池充电发热导致性能快报废了,然后加纯净水又坚持了几年正常使用,今年再次更换成18650,那piapia打火声感觉猛猛的,家里来了一个手指那么大蟑螂用这电蚊拍干的直接废还有点香气飘起来.

网友:
铅酸电池就用个2到3年

网友:
不错的改进

学习了

网友:
夏天来了,正是打蚊子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