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各位版友,哪家电动工具的电池可直接做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4-05-28):
以前买过应急启动电源
启动亏电车子只用过两次

其他时间都是给电扳手和充气泵供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545-1-1.html

已经习惯每两年预防性更换汽车铅酸电瓶
应急启动电源只是以防万一

去年在浙江自驾,到富阳服务区车上睡着忘关电,半夜叫维修不来,保险救援不上高速
才发现应急启动电源的软包电池已鼓,电流不够启动汽车了

只是给充气泵供电还能用

再搞应急启动电源不想碰软包电池了
看到很多电动工具的电池组都有取电座卖,
像德伟、牧田、大艺的21V平台(但比汽油车标称12V启动电压高太多)
铁锚4串的16V电池也很便宜,还得自己打印取电座
如果电池组的输出指标能达到汽车启动标准,买个取电座加上,加个EC5插头转接就行了

但网上查汽油发动机启动电流高达400A,按放电倍率换算大约200C?
直接串联估计够呛,还得并
版友玩工具都比我专业,
所以来请教,选哪个电池平台容易达成更通用的

楼主(2025-03-20):
购物平台上,大艺或牧田电池取电器带电瓶夹子,价格很低销量很高,
虽然电动工具放电电流远小于汽车启动电流
但换个角度,铅酸电瓶亏电时,用五串电动工具电池给电瓶充电,这时最好断开电瓶和汽车的连接,然后量一下电瓶电压升起来后再启动车子应该就行
可以在取电器上装个电压表看充电情况,我马上做一个试试

网友(2024-05-28):
有电容的启动电源,五百出头,电瓶稍微有点电就能启动汽车

网友:
建议买6个3000F法拉电容串联,哪怕电池电压只有10.8伏了,也能并联一会启动两次。
电池总是有失效的时候,万一忘了维护也会造成损坏,所以电容更靠谱!

网友:
电动工具的电池可直接做汽车启动电源的话,还必须有法拉电容配合,即多组电池并联加一个12V100F以上的电容才行。

网友:
锂电池都一样不好存放,不能长期满电存放,软包的容易鼓包。可以弄一组法拉电容。那个不容易坏。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都接了保护板,而启动电源是直接接电池的。

网友:
你电瓶一点电都没有比较麻烦;之前电瓶寿命不够车子不能发动,我是把一个16v的电钻电池接上就能发动了。估计20v电池也可以(没敢试)。肯定有点伤电池的,只能临时救急。现在是用拆机动力铁锂4串替换了铅酸电池,夏天很好用,冬天有点吃力(铁锂通病)。

网友:
买比亚迪的那种磷酸铁锂的启动铁电池,不行备一个铅酸电池在后备箱里

网友A:
法拉电容+升压小板,在电瓶完全无电时可使用充电宝升压给电容充电

网友:
使用习惯很重要,没道理2年就得换电池的,像你这情况我建议是在后备箱准备一块备用,两三个月换一次保证两块都好使就行...

网友:
长年后备应急启动电源就不要考虑带各种电路功能的市搜售产品了。4节日立3.7V5Ah高倍率50C锂电池1280120直接串联,让老板分容测阻选一致性好的不用加保护板,串4节这样不怕发动后发电机对它过冲,也不用满电保存。2018年做好一直放后备箱,到现在性能还是不减。

网友:
用7楼的做法在并上高于12V大容量法拉电容。

网友B:
哪家的电动工具电池也无法启动汽车,汽车电瓶不好了即时换电池才是正道,车内买根搭电线备着,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用一下,现在买车险都带两次送电服务,电瓶一般极小有突然坏的时候,我原来的想法与你一样,实际我备了一块铁锂电池,也还真用上了一次,但你实际上需要的是先确定后一个可以换电池的店铺,一但电池坏了可以通过搭电线或保险公司的送电服务后马上去换,如果动手能力强,网上有卖6串带保护板的法拉电容,只需要108元,相当于12V60F,根据介绍是可以启动2.0以下的车的,动手能力强可以并联原车电池上,有效的延长电瓶寿命。

网友C:
楼上说了很多,
经常坏电池,肯定是你使用习惯或者电池买差了的问题,,哪家12V的工具电池都无法启动汽车,基本都是100-300A的电流,没有哪家的12V电池扛得住。
所以建议是搞几个大电容并上,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后备箱加个备用电池,也存在备用电池维护和寿命问题。
整个换成铁锂的,寿命提升了,又存在低温问题,
三元锂为了安全,还是不用为好,发动仓里面温度那么高,小心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升压小板,在电瓶完全无电时可使用充电宝升压给电容充电

有你充电宝充电的时间救援也来了,一个3000F的电容大约3.6WH的电量,6节就是21.6WH,你12V2A的充电宝输出,要1个小时才能充满,充一半也要半小时,急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电动工具电池也无法启动汽车,汽车电瓶不好了即时换电池才是正道,车内买根搭电线备着,需要别人帮忙 ...

保险救援的例外条款:不上高速
而高速服务区的汽修店很多晚上不值班
我刚好同时踩到这两个坑,空等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交一百元学费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了很多,
经常坏电池,肯定是你使用习惯或者电池买差了的问题,,哪家12V的工具电池都无法启动汽车, ...

日系车45AH小电瓶+无钥匙进入+平时很少开(8年3万公里)
再上次亏电应急启动,还是在大校场修水弹枪,逆变器带20W热熔胶枪不到半小时就不行了
后来停车再用逆变器就不敢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电动工具电池也无法启动汽车,汽车电瓶不好了即时换电池才是正道,车内买根搭电线备着,需要别人帮忙 ...

谢谢,人防送的应急背包里正好有条搭电线,以后就一直放车上

网友:
要用的时候准没电

网友:
过江龙 或者法拉电容 稳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