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如何拆得伟796夹头,三爪伸不出来。

楼主(2024-05-28):
各位好,求助:得伟796,只用了一次,结果三爪缩到最里端伸不出来。怎么拧都不行。想说不行就换夹头,但看了坛里的拆解夹头帖子,都要三爪伸出来用六角螺丝卡住。即使网上买带主轴的夹头,也无法更换。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至少上点图吧

网友:
没什么是一把锤子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请上角磨机

网友:
这是典型的卡住了,道理和夹钻头拧得太紧一样,入果加上生锈什么的,那就更难办,喷点除锈剂或者花生油,别搞反方向,大力出奇迹,还不行的话上管钳,大力出奇迹。

网友:
喷WD上机油泡泡,不能用蛮力,震动着拧动

网友:
没法吃力的话,用切割机切掉一部分,把夹头正中间和主轴链接的螺丝拆掉,再把夹头卡个棍子,顺时针方向敲击棍子一端(好像是反丝的),多整几次夹头就可以拆掉了

网友:
别着急,用锤轻轻敲击,多敲击几天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建议,回家后试试。这把我最没使用,力量没有996大,轻便不如708,805,因此放着5-6年了,可能爪头生锈卡主了,但愿除锈后能好。

网友:
796钻夹头是紧配,没见过谁拆下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三爪恢复正常了,应该是生锈卡住了。我用螺栓松动剂喷,用塑料袋包着,整个夹头都泡在松动剂内,慢开正反转一段时间后静置几小时,拿出来再喷,最后用塑料锤子对着夹头一阵乱敲,松了!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

网友:
我是倒至,用柴油泡了1周,再用小锤轻敲,一边拧动,掉出来好多锈渣,然后好了!后面再加点链条油保护

网友:
我的988夹头也卡在中间了,用WD-40泡了1天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