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nzene 移动电源柱 输出模块拆机+改造

楼主(2024-05-28):
最近闲来刷公众号,看到科学捡漏里面推了300wh的移动电源柱,还有防尘防水功能。

激情下单!
收货后发现收到两个版本,国标和欧标。
主要是电源插头脚位不同,以及输出模块的标示不同。

实测没区别,都是锁死为60+40档位。
遂拆之,高清大图用微单拍摄晚点上传。

主要输出回路由两路TI的LM5116提供5/24v电源,再分别配给两路IP2723t提供typec输出,旁边两个usba输出共用一个ip6525s。

经检查,IP2723t使用降功率检流方式互锁,限制为60+40分配,于是直接短接输出检流10m欧电阻突破限制。
实测110w1小时发热表现稳定,原本电路设计合计65+45+18,输出mos管电流裕度很大且为降压输出,修改后使用单口输出突破限制且温升正常。

网友:
这么大块头

楼主:
300WH呢,正好20颗21700.

网友:
带快充不错的。

网友A:
怎么直接短接输出检流10m欧电阻是那个啊可以圈一下吗图片

网友:
好大的块头

网友B:
楼主有研究上半部分能单独进行输出吗,我看他应该是直连保护板输出36-4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研究上半部分能单独进行输出吗,我看他应该是直连保护板输出36-42V的 ...

研究了,有数据通讯的,没有下面模块不启动,有空间可以直接从下面模块引42V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直接短接输出检流10m欧电阻是那个啊可以圈一下吗图片

请不要直接短接,左边原来参数是60,所以只需要换成5毫欧1206合金采样电阻就可以100w了,右边可以换成3豪欧,相对的就会有一点危险。

网友:
底座好拆装吗?

网友:
方便拆装吗?底座使用什么固定的?

网友:
这个移动电源能当直流ups使用嘛?插拔底座输入电源,本体上的输出和底座上的接口输出是否会中断?能帮忙测一下嘛?谢谢

网友:
看上去很精密的样子

网友A:
老是是哪一个短接啊我找不到可以帮忙圈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是是哪一个短接啊我找不到可以帮忙圈一下吗

老哥,你这底座是怎么拆的?,是翘开来拆的吗?后面还方便把它装回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不要直接短接,左边原来参数是60,所以只需要换成5毫欧1206合金采样电阻就可以100w了,右边可以换成3豪 ...

好的谢谢我去淘宝买几个焊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是是哪一个短接啊我找不到可以帮忙圈一下吗

好拆吗?方便装回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这底座是怎么拆的?,是翘开来拆的吗?后面还方便把它装回去吗? ...

橡胶圈撕下来有四个螺丝拧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