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Conon的相机提示读卡失败确定不是卡问题

楼主(2024-05-28):
Conon的相机提示读卡失败确定不是卡问题

如题,拆开SD卡座补焊了,没有效果,换另外SD卡和TF卡都没有用。

1、说SD卡容量和格式问题。问过机主,换成现在16G的SD卡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用了,
2、卡上有锁卡只读的,锁了卡后机器也能认出卡被锁。
3、2G的SD卡也试过,TF卡用SD卡套也一样,故障依旧。
4、SD卡格式我都换过了NTFS和FAT都试过了,都认不出。
5、卡座检查了针脚没有异常,我用焊油加焊锡都补焊了,没有用。

6、恢复出厂也试过,无用。

网友A:
X067兄台,相机主板元器件比较密,修的时候小心点,避免故障扩大。重点检查卡座,卡座内的针。

网友B:
使用原装连机线联接PC试试,看能否出来个U盘符

网友C:
换个卡座看看,是不是里面接触不良了

网友:
用小容量老卡,用NTFS格式低格一遍,在装机试试!

网友D:
找一张老sd卡试一试,容量不要大于1g,不要用tf转sd卡套,机器恢复出厂设置,这货修好了咸鱼可以卖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67兄台,相机主板元器件比较密,修的时候小心点,避免故障扩大。重点检查卡座,卡座内的针。 ...

如果卡座失效,那这个相机也就没用了。拆修的时候也是挺小心翼翼的,拆修有点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卡座看看,是不是里面接触不良了

应该不是,SD卡上有个锁卡的,我锁上卡,机器也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卡座看看,是不是里面接触不良了

考虑过这个问题,用过4G内的卡,格式也换成过FAT32的,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张老sd卡试一试,容量不要大于1g,不要用tf转sd卡套,机器恢复出厂设置,这货修好了咸鱼可以卖300{:019 ...

有老卡2G的试过,没用,TF卡是为了证明该机器都不兼容,都没用。所以重心可能还是在机器上。

楼主:
如果是软件问题,那不是得刷机了?意义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原装连机线联接PC试试,看能否出来个U盘符

这个没试过,从没想过联机试试,因为手上也没长条的老安卓线,短的有,肯定是四芯的,用老式读卡器能认的老安卓线。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E:
检测一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有的机器对电池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一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有的机器对电池要求比较高

电池有鼓包,我用可调电源充了一部分后试了还是故障,回头我充满电试试。

网友F:
我也有台佳能吃灰几年前几天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读不了卡。

网友G:
卡座,接口全在小板上,重点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台佳能吃灰几年前几天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读不了卡。

难道是因为太久没用后就失效?是否是电池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卡座,接口全在小板上,重点检查

额,不是手机,没有看到小板。。

网友:
塞进去,然后用相机自带的格式化功能格式化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