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的铅酸电瓶替换方案求解

楼主(2024-05-28):
这才五月,气温已经堪比盛夏了,孩子说小风扇要打理了,我就全部给检查和充电了一遍。

结果锂电的全部复活,哪怕是电池过放进入保护的,也都好了。
唯独下面这个铅酸的充了一下午也没存电,看来电瓶彻底坏了。

拆开看了下,之前孩子嫌弃风太大,我还给加了二极管降压,后来孩子用的很满意。
好像是哪个培训机构送的,这种大批量采购的廉价风扇,基本都是铅酸电瓶。一次性的。
然后现在问题是,如果换锂电,这里的空间实在很小,因为这个还带卷笔刀功能,看着很大一个底座,减去卷笔刀,减去顶部的凹槽(可能是放橡皮用的),里面基本没啥空间了。
然后这个铅酸电瓶的槽,放不下一个14500,长度不够。
铅酸电瓶已经被我扔垃圾桶了,看看各位有啥好主意,不能改这个电扇可能也扔了,小电扇很多,这个也不适合带着外出。

▼风扇全貌,顶上是风扇,底下是卷笔刀,两个小耳朵下面是凹槽

▼卷笔刀特写

▼背面电池仓和电路板

▼小板特写,5V电阻降压给铅酸电瓶充电

以上,谢谢大家。

网友A:
找手机电池,,还有圆柱小电池锂电池也有。小风扇多买些,,又不贵,,淘宝老5家很多啊。。淘些备着。

网友B:
我有一个电池坏了,连风扇都扔了

网友:
软包锂电池整里面

网友:
看空间尺寸找个合适的软包锂电放里头,加个充电小板

网友:
4056充电板+尺寸合适的软包电池。

网友:
软包,手机电池,,不嫌弃难看就外挂18650电池盒,,电池多久直接换电池

网友:
直接上锂电

网友:
空间小,只能放软包锂电池了

网友:
外挂大电池比较好,做成底座的样子,用起来还稳当

网友:
量好空间尺寸找合适的软包电芯,容量不够,并联来来凑!

网友:
当然是外挂18650+电池盒啦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个之中选择:

网友:
软包锂电池什么规格尺寸都有

网友:
某宝十元左右买块 1200mAH(或更大容量) 聚合物 锂电池代之

网友:
空间小,放软包电池

网友:
软包锂电+4056充电板

网友:
铅酸电池寿命就两年!!!要换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手机电池,,还有圆柱小电池锂电池也有。小风扇多买些,,又不贵,,淘宝老5家很多啊。。淘些备着。 ...

谢谢,综合大家的意见准备上18650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电池坏了,连风扇都扔了

确实这玩意儿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