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浴室移门滑轮容易生锈怎么办?

楼主(2024-05-28):
换了很多个了,还是容易生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不锈钢的滑轮并不是全部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起落架也换成不锈钢的就好了,起落架才是关键部件。

网友:
学习谷仓门  吊起来滑

网友:
这个莫办法--浴室本身水汽就厉害!可能吊滑还好一点!

网友:
只有更换全不锈钢材质的才行。

网友:
抹点润滑黄油,可以防水的

网友:
自己用不锈钢做一个起落架

网友A:
在门框底部的横框中间隔50公分离底边1CM打二个直径5MM的穿孔,购买二个比原来绿色滑轮差不多体积的尼龙滑轮直接使用镙杆固定滑轮,不再用原来的滑轮支架。

网友:
没法弄,矛盾点无解

网友:
请使用不锈钢、铜的。

网友:
试一下防锈漆看看

网友:
我家的是吊滑轮

网友:
表面喷涂三防漆不知道有用不

网友:
换尼龙支架

网友:
要么就换成塑料的或者铝合金的、不锈钢的
要么就多摸一些黄油

网友:
我家安的是尼龙轮,不过转轴应该是金属的。

网友:
浴室使用的门窗比较麻烦,防锈是个问题,之前的门也是标注不锈钢,也是锈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门框底部的横框中间隔50公分离底边1CM打二个直径5MM的穿孔,购买二个比原来绿色滑轮差不多体积的尼龙滑轮 ...

移门上下不方便了

网友:
换不锈钢支架铜轮的 应该能行。

网友:
轮子换不锈钢轴承,支架用不锈钢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