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小米电视机换背光灯条记录原创

楼主(2024-05-28):
用了五年的小米电视机突然开机黑屏,经手电筒照射,有隐约画面,判断可能是时间长了,背光灯条出问题了,随淘宝了几家,花了30买来灯条,换上后恢复正常。顺便用甲壳虫助手做了系统精简和去广告,看着清爽多了

网友A:
甲壳虫助手精简系统怎么做的能描述一下吧,是改固件还是在系统上优化?
之前买了小米32的4G空间,天天提示不足

网友B:
电视用的 甲壳虫助手 和手机的一样吗?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如何应用!

网友C:
精简有用吗?小米后台给你推新版本或是ota升级,广告什么不是还会出来

网友D:
难道全部灯条都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甲壳虫助手精简系统怎么做的能描述一下吧,是改固件还是在系统上优化?
之前买了小米32的4G空间,天天提示 ...

EMMC换大一点,把原装emmc拔下来克隆一下数据,BGA贴回去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就行了。

网友:
技术不错,换灯条最麻烦是屏幕拆卸

网友:
不顺手降低电流?

网友:
原装的灯条居然不是铝基板的?

网友:
换灯条时代快要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壳虫助手精简系统怎么做的能描述一下吧,是改固件还是在系统上优化?
之前买了小米32的4G空间,天天提示 ...

其实提示空间不足还不是要害。

闪存的特点,的那个剩余空间不足,就会频繁的些某一个位置,就算均衡也不行,会导致闪存损坏。

现在的机子基本闪存都16G以上了,剩余得越多,均衡磨损越好进行。

我刚买的电视是3+32G的,感觉应该会耐用写,剩余空间20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用的 甲壳虫助手 和手机的一样吗?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如何应用!

电视上安装甲壳虫后,正常操作就好。参考znds上面的小米电视精简系统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简有用吗?小米后台给你推新版本或是ota升级,广告什么不是还会出来

直接把所有推送和更新的APP都给干掉了,去哪推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全部灯条都坏了。

一般只要灯条出问题更换都是全部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MC换大一点,把原装emmc拔下来克隆一下数据,BGA贴回去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就行了。 ...

太复杂的操作,需要bga热风枪吹焊,植锡,编程器等等,直接精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复杂的操作,需要bga热风枪吹焊,植锡,编程器等等,直接精简就好了

没有熟练专业维修人员  这步不要去乱折腾了 得不偿失  电视系统卡了 满了  后台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要连接WIFI 就当个显示器 然后买个外贸盒子或者破解版魔百盒盒子 效果依旧非常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甲壳虫助手精简系统怎么做的能描述一下吧,是改固件还是在系统上优化?
之前买了小米32的4G空间,天天提示 ...

没有熟练专业维修人员  这步不要去乱折腾了 得不偿失  电视系统卡了 满了  后台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要连接WIFI 就当个显示器 然后买个外贸盒子或者破解版魔百盒盒子 效果依旧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熟练专业维修人员  这步不要去乱折腾了 得不偿失  电视系统卡了 满了  后台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要连 ...

这个办法不错,也是当个显示器后面接个电视盒子用。EMMC的BGA搞不来,没搞过,没有钢网值锡,编程器倒是可以借到,不去冒险了,按说可以换个EMMC直接去刷系统的,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