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铁壳U盘,又一无名主控!

楼主(2024-05-28):
前些时拼多多上三家店买了三个铁壳64G U盘。一个慧荣主控一个一芯主控。还有就是这个无名主控。最新版的ChipGenius v4.21.0701也检测不出主控型号。拆解后,黑胶体U盘。就一个丝印:PAV622864。这是个什么主控?有知道的吗?

拆解后,黑胶体U盘。就一个丝印:PAV622864。这是个什么主控?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近年来很多全新的主控使用现有工具是显示不出来芯片型号的。这种U盘的量产工具也是工厂不外传的

网友:
黑胶体,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选择...

---------------------------------

网友:
早些年的黑胶片盘,安国或者芯邦的主控较多,最近几年的一芯比较多

网友:
似乎一芯的概率比较大,这种黑胶u盘防水性好

网友:
见过同款,试过,是安国

网友:
黑胶U盘 基本上都是最差的芯片做的

网友:
U盘厂家遍地开花,卖家多如牛毛,买就买大品牌的,金士顿假货多i,我就认准威刚的了最早的20多年没坏过。

网友A:
这种黑胶的最好不要用,速度太拉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胶的最好不要用,速度太拉垮了。

速度是太垃圾了。复制文件速度不会超过5M/S。所以想重新量产。另外两个速度也是这种龟速盘。重新量产了。速度提升到24M/S左右。容量减少到22G,毕竟两者不可兼得,想容量大速度就慢。想速度快容量就少。不过也够用了。全部用速度优先,ECC选0。最严规格量产。全部成功。就这个无名主控没搞定。
淘宝/拼多多/天猫等等各个平台卖的低价U盘都是这种龟速盘。买过好多。不过价格是真便宜。

网友B:
建荣 硅格 一芯之类的新主控会防溯源,设置随机PID VID,而且这软件是模拟MP握手来识别,新主控没添加进去,识别不出来很正常

网友:
黑色的胶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是太垃圾了。复制文件速度不会超过5M/S。所以想重新量产。另外两个速度也是这种龟速盘。重新量产了。 ...

所以是啥主控,用的啥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啥主控,用的啥工具

ALCOR_U2_MP_v22.11.16.00

网友:
也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主控

楼主(2025-02-05):
引用 网友B:
建荣 硅格 一芯之类的新主控会防溯源,设置随机PID VID,而且这软件是模拟MP握手来识别,新主控没添加进去 ...

过年闲着。无意间发现用安国的这一版ALCOR_U2_MP_v20.03.24.01.T_Test可以识别这U盘。

但总是量产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闲着。无意间发现用安国的这一版ALCOR_U2_MP_v20.03.24.01.T_Test可以识别这U盘。

那就是安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