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雨林梦想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

楼主(2024-05-28):
故障是插电滴一声,面板一亮就灭了。刚开始以为插头,换一个故障依旧。只能拆开了,测有220输入,一眼看见继电器了,测了一下,没电压,又从输入端找了一下,变压器输出12v有,整流后没了,找个12v电源接上,滴一声长亮了。看来4个4007有坏的了。手头没有这个,有个2w10的整流桥堆,直接换上了。也就修修简单的故障。

网友:
整流二极管最基本原件了,水手头没有几十个

网友A:
很多报废和灯具中就有这样的整流管,如淘汰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

网友:
还好是这种最普通的元件,拆旧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报废和灯具中就有这样的整流管,如淘汰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

破烂都扔了,不拆了,现在只用新件。

网友:
看起来很过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