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海康车载的红外网络摄像机 DS-2XM622JM

楼主(2024-05-28):
这个车载用的摄像机坏了,正好给我拆开玩玩,看看海康这么小的防水摄像机是什么工艺水平。

下面就不废话,大伙自己看

网友:
大牌子做工真不错

网友:
车载设备做工不 错

网友:
这散热肯定能跟的上,铝壳,2.8mm广角!能利用上,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主板上精简了不少啊

网友:
做工可以的啊

网友A:
好像缺了颗存储IC  NOR FLASH 或者EEPROM,好像还看到TF卡槽了...清晰度如何?

网友:
这是网络的?

网友:
航空插头的摄像头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缺了颗存储IC  NOR FLASH 或者EEPROM,好像还看到TF卡槽了...清晰度如何?

1080P的分辨率

网友:
车载的头子,接口一般都是这种圆的
车载录像机那头也是这种圆的插头

网友: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干燥剂。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大厂工艺,很漂亮!!666666

网友:
看到网变了,走网络协议的?

内部的TF卡槽是干什么的,外壳上也没见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