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盖漏电 不敢使用了

楼主(2024-05-28):
有哪位大佬 维修过松下智能马桶盖漏电的?突然之间漏电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不敢使用

网友:
彩蛋!用时菊花紧

网友:
什么样的感觉呢?
酸爽?

网友:
这要是电在蛋上可咋办?那不绝后了?

网友A:
带电疗功能,对于久坐痔疮等有缩肛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疗功能,对于久坐痔疮等有缩肛疗效。

所以 没修 继续用 额外加了小于24V电源保护,大于 就调,小于就等于电疗,怎么样还可以吧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评论会歪

网友:
漏电岂不是用的时候很酸爽

网友:
果然除了楼主一本正经,下面绝对歪楼!

网友:
智能马桶不智能,漏电电的屁股疼;要想解决此困难,快来数码之论坛。坛里大神肯定行,就是讲的不正经。

网友:
屁股抹上润滑油,啊呸,是绝缘油,就能防止漏电了。

网友:
不能买松下要买新买曰立

网友:
可能是接线错误把

网友:
插头都是漏保插头,漏电就跳了!
你这不拆,不照,凭空问!那个大神能回答!即使有维修经验也是

网友:
换普通的,别落下恐惧症

网友:
电疗,预防杨伟早些。

网友:
电人,哪里漏电或者接地不好

网友B:
带漏电保护器的,看看是不是保护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漏电保护器的,看看是不是保护器坏了。

是的,但不知道里面那个是漏电保护器,是不是要拆开,找和漏电开关相连的那个原件,还有漏电保护器坏有什么表现,望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