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主板H61不上电问题

楼主(2024-05-28):
哪位大佬 遇到过,电脑放置时间长了 大概一个多月没有开机,再次开机就不上电了 有时能上电开机,关机了 就不好开机了,主板点不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主板是华硕的H61 芯片组的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换电池,换电池,换电池,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电源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主板有些年头了

网友:
换个主机电源,主板电池扣一下看看

网友:
台式机三板斧,电源没问题,就主板,内存。一个个排除法呗

网友:
主板拆下来再从新按上通常会好

网友:
主板断电,扣下电池,再装回去试试。

网友:
据说这款排阻容易坏,要自己查一下,十多年前的主板,出问题也正常了

网友:
按三楼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