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拆锂电池组

楼主(2024-05-28):
      垃圾站捡了“三弹”锂电池保护板,用不上很捉急,于是网上买了28颗18650做个14串2并,内阻不好电压一致性很差,少侠怕被吃席
     于是昨日去朋友废品回收站,看见三个共享电车的电池,就拿了一个回家捣鼓,没有点焊机所以就拆个微波炉变压器拿走。
       今天拆开电池发现都是力神18650单颗2500毫安的,原保护板有定位不能也不敢用,于是粗略焊接上车效果不错,容量应该衰减不大,电压一致性非常好,没破坏电池组所以无法测内阻。

这个原装保护板质量不错,就是有协议,好像海带通讯模块,应该是定位。

我自己做的小电池组,能跑十几公里,就是内阻一致性不好,不安全。

这个变压器亲手从微波炉里掏出来的,所以成色很不错,回来自己做的次级粗线,缠的高温胶带不太美观,变压器贴青稞纸绝缘,灌胶固定,通电啥都不干电流都3A多,真费电

网友:
有个开废品回收站的朋友就是方 便,啥都有

网友A:
电流3A你使用钳表测的吧?用功率计测测看

网友:
有个开废品站的朋友真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3A你使用钳表测的吧?用功率计测测看

是钳表,咋,,?没有功率计,功耗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钳表,咋,,?没有功率计,功耗更大?

你这是感性负载,有无功功率的,实际有功功率的电流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感性负载,有无功功率的,实际有功功率的电流没那么大。

我用钳表测空载3A多,变压器标签上标的是700W,我就以为这货通电就700W的耗电

网友:
真羡慕,有个开废品站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钳表测空载3A多,变压器标签上标的是700W,我就以为这货通电就700W的耗电 ...

空载700W可以当电炉了,少侠想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钳表测空载3A多,变压器标签上标的是700W,我就以为这货通电就700W的耗电 ...

微波炉变压器属于磁漏变压器空载时的初级电流很大,约为满载电流的30%~60%,想降低待机功率就把铁芯焊接缝用角磨机磨掉

网友:
我就是开废品收购站的,欢迎大家来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属于磁漏变压器空载时的初级电流很大,约为满载电流的30%~60%,想降低待机功率就把铁芯焊接 ...

那不是废了?

网友:
点焊时的工作电流都是瞬时!不费多少电!!

网友:
只是切开焊接的位置而已,让铁芯不短路不至于废,不过点焊机一般也就开一会,也用不了多少电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变压器上写的交什么?我把字典翻烂了都没查到

网友:
还是大单体实在点。。18650得匹配。3串2并的电钻电池组我都弄的一头大。。

网友:
这电池看起来很新,电池多少钱买的,是不是不要钱?

网友:
牛13.纯凑字数。

网友:
一定交一个收废站的朋友,每天可以去摸几个小东西,拆来玩。

网友:
看见3个居然能忍住只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