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改造

楼主(2024-05-28):
夏天到了,蚊子嗡嗡作响。这个时候闲置了一年的电蚊拍,又派上了用场。这个电蚊拍,我使用了多年,大致是18年买的。寿命算还是相当长的,因为中间我维护了几次吧。在使用中拍到蚊子基本上不会papa作响,后来发现网间有灰尘绒毛造成高压短路漏电当排到蚊子时所以就没有了作用。后来将整个电蚊拍拆散,将高压网清洗后组装然后效果如新再后来又是同样的问题,嫌拆开太麻烦了,后来发现那些绒毛具有可燃性,于是打开煤气灶,把电蚊拍网在火焰中快速掠过,然后燃烧达到清理目的。本来蓝色的绝缘格栅比较出稠密,在快速拍打时风阻稍大,后来拆的过程中也梳理了一下。
使用了这么多年,铅酸电池性能也不行了。于是呼想办法改造18650锂电池。单节锂电池,最高电压4.2负,使用中会降至3.5伏以下,感觉效果不太好,于是突发奇想使用更高的5v电压,用手机充电器做电源岂不更好?方法是把电蚊拍的铅酸电池线剪去,然后用一根废旧的usb充电线。把手机插头端减去。正负极直接在电池端的那两线。注意正负极,不然通电会损坏。

楼主:
Usb接口即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又可以使用充电宝。当然如果动手能力强的,又可以用那种小充电宝除去外壳直接装在电蚊拍的手柄里。

网友:
单节锂电池完全可以的,如工作时电压下降过多,只须并联一个大电容。

网友:
用好点的锂电池,默认铅酸都能带动何况锂电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电压会更高一点,只不过带个充电宝不方便,可以把5v模块塞进去,因为5v模块平时也费电,要在5v模块与电池之间加个物理开关,坛里已经有人这样做过。

网友A:
前几天有个坛友也在讲电蚊拍,说是电击声音小,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可以改成3.7V的18650电池的,我就是这么改的,声音啪啪很响,小蚊子一扫而光。

网友B:
输入电压提高了,建议把高压输出的电容换成耐压更高的型号,否则容易击穿损坏

网友:
你们这么改,考虑过蚊子的感受吗

网友:
18650够用了,除非不好,一年充一次电。

网友:
无线变有线,社会的进步

网友:
可以改成3.7V的18650电池的,我的也改了

网友:
得拍的到,蚊子也越来越聪明了

网友C:
我是觉得功率不够大,特别是蚊子多的时候,一直寻思着改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提高了,建议把高压输出的电容换成耐压更高的型号,否则容易击穿损坏 ...

比铅酸电池高1v而已,不过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个坛友也在讲电蚊拍,说是电击声音小,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可以改成3.7V的18650电池的,我就是这么 ...

电池是其一,金属网正负极间有灰尘绒毛导致短路漏电也影响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觉得功率不够大,特别是蚊子多的时候,一直寻思着改大功率!

买个警用的电击器移植过去,功率肯定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警用的电击器移植过去,功率肯定够大。

这个空了自己研究下电路,自己搭吧,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电线是不是得准备很长呀,不然甩不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铅酸电池高1v而已,不过效果非常好

假设输入电压从4V改为5V,输出电压理论会从3000V变为3750V,电容可能会超过耐压值了,这类产品为了控制成本元件往往不会留多少余量,都是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