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IH全智能电饭煲(MB-WFZ50991H)预约功能失效,更换电池

楼主(2024-05-28):
这几天媳妇说家里的美的电饭煲预约功能失效了,我也没在意,打算有空修修。今天一看,原来拔掉插头就不显示时间了,感觉十有八九是内置电池没电了。今天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果然是一块比较厚的纽扣电池

拆下来看看

型号是CR2477T,3V

手头上没有这种电池,买的话又得两三天用不上,本来计划搞一块18650或者波士顿电池,降压成3V代用。但是看到里面的高温环境,原厂的线路都是用的耐高温线,瞬间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怎么能难倒机智的我呢?
找一块CR2032代替吧,原来电池上的爪子拆下来,用自制的点焊机焊到2032上,凑合用!

换上马上显示时间了

原来这块原厂电池用了7年多了,这个2032感觉用个两三年也问题不大!

先用用再说,今天是2024年5月28号,记录一下,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A:
修理思路满分,点焊手法差评

网友:
我那米家的是2018年买的,

风扇声音大已经换过了。

网友B:
7年时间,那个盖子连线还没断开,算你用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年时间,那个盖子连线还没断开,算你用得少

基本每天用,这个盖子上没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思路满分,点焊手法差评

爪子比较厚,点焊机档位开始没调节好,能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有点贵了,我2016年京东买的同款,389元。电池也早就不行了。这个电饭煲时间走时不准,楼主既然拆开了没有把晶振顺便换一下?

网友:
2年??大概率撑不了

网友D:
我换了个14500的磷酸铁锂,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有点贵了,我2016年京东买的同款,389元。电池也早就不行了。这个电饭煲时间走时不准,楼主既然拆 ...

型号一样吗,按说不该差那么多

网友E:
搞个电池座,再换就简单了,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个14500的磷酸铁锂,用了一年多了

耐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电池座,再换就简单了,不用拆

确实方便

网友:
一样的15年京东379元买的就风扇声音有点大还没处理过,但原来内胆涂层脱落刚换了个不锈钢内胆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一样吗,按说不该差那么多

完全一样。

网友:
我是福库的,电池位置焊上插针,电池用线引过去,以后更换方便。你的可以考虑接个主板上的3032电池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个电池座,再换就简单了,不用拆

这样操作有一定风险,因为电池座方便更换的前提下不好做绝缘,这里面的电路是直通市电的,原理可参照电磁炉主板

网友F:
怎么不弄个法拉电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弄个法拉电容上去

那撑不了多久吧?

网友:
同款电饭锅,不过是20年买的,现在时间误差较大,不知道有没解决办法,如果有外置晶振可以考虑RX8025T大法了